如何理解航管中心的航模课程标准、技能等级与测试方法

楼主(2023-03-17):
以上是课程标准和对应的技能等级与测试方法。怎么看起来是在卖器材呢?
20个课时学习5个模型,平均每个模型4课时。这4课时不知道是纯教学时间,还是包含了测试的时间。这里以卡纸纸飞机为例,测试方法中明确讲了“利用套材”,而且指定了卡纸的规格、飞机的翼展、机身长度和主要部件需印有轮廓线。这不是工厂制作好的飞机套材吗?
再看计分标准,留空测定时间5秒,竞距测定距离10米。5秒留空时间和飞行10米什么概念?平时我们做手掷飞机滑翔调整,飞机离手滑翔开始到落地的时间大约就是5秒,飞机滑降过程在水平地面通过的距离就有10米左右,好的飞机甚至超过10米。一个满分5秒或飞行距离10米的套材飞机,怎么也想象不出它具有多好的性能。下面这飞机是我以前做的卡纸纸飞机教具,翼展10.5cm,机身长度16.5cm,用的是200克的卡纸。这小飞机都已经能从讲台飞到教室后面的墙壁上,教室的长度大约10米,如果没有墙壁,飞机还可以飞行很长一段距离。室外弹射留空时间也有20到30秒。

不知道测试用的套材卖多少钱一套,我这个小飞机半张卡纸,几条轻木条,单个材料费不到5毛钱。
无法理解,翼展比我的飞机大2倍的飞机,为什么满分测试成绩定得这么低,是套材质量不行还是套材飞机设计有问题?还是这个等级测试就是走过场,逗我们玩的?

楼主:
发完贴马上去球场手掷,飞机可以飞到3层多教学楼高,留空时间有17、18秒。

网友A:
我带学生参加不少比赛理解到,玩模型,要么静静地玩不必拿任何奖项,纯属个人爱好。
要么就参赛,学生有奖状,家长看了开心,投入金钱时间,学校有东西晒成果,然后开展相关课程。供应商,厂家,形成产业链,带动经济。
大家购买同一款器材进行练习,这样展现了比赛公平性。(但现实,比赛都有不少作弊)
最后,比赛的器材,真不值那个价,只是有比赛,所以价格会高出很多,不然参加不了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带学生参加不少比赛理解到,玩模型,要么静静地玩不必拿任何奖项,纯属个人爱好。
要么就参赛,学生有奖 ...

除了第一点,其他的可以去参加飞北赛,全都满足你说的。第二点谁来投入资金,家长还是学校?第三点用同样的器材能体现公平,还是把所有人的水平拉齐,不允许冒尖?如果这样是公平的,那就应该是大家用同一架飞机比赛,或者所有比赛用的飞机都由一个专家制作和调整好,试飞都达到相同成绩,然后大家抽签拿飞机,这样才是“真正的”器材公平。用同样的飞机比赛,就是通过表面的公平实现垄断,达到独家获利目的,也就是有你说的第四点的原因。

网友A:
用同款器材的确会稍微公平,拿遥控车比赛来说,限制了轮胎、电机、电池、舵机、车壳高度、尾翼高度、电池电压、车体重量,剩下可调教的就是学生和老师们的手艺,例如差速油用的黏度多少,避震油的黏度多少,避震器弹簧的弹力多少,防倾杆的粗细,轮胎倾角角度,等等等等一大堆调教。比的基本是人的技术。

如果不限制,开放了器材,有钱的基本上垄断比赛,用的都是最好的硬件,穷的就算有天赋,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拓海开AE86。再快的86直线就直接被拉开了,比赛根本没法比。

比赛规定硬件只能做到大家尽量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做到公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同款器材的确会稍微公平,拿遥控车比赛来说,限制了轮胎、电机、电池、舵机、车壳高度、尾翼高度、电池电 ...

你先看看,国家体育总局有《航空模型竞赛规则》,而实际比赛的时候都不用,而另外定一套规则的原因是什么。再看看,现在的航模比赛是什么器材和什么水平。所谓器材公平就是一件漂亮的外衣,做的是割韭菜的事。一个学生参加飞北赛的分区赛,在我们这里比一个初级橡筋飞机项目要花多少器材钱?你想得奖至少要准备6、7架飞机,100多块钱。如果执行国家体育总局的竞赛规则,只需要二三十元就够了,这是搞航模教育竞赛吗?从小教育怎样搞垄断赚钱还差不多,不然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你看看这个贴,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问题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同款器材的确会稍微公平,拿遥控车比赛来说,限制了轮胎、电机、电池、舵机、车壳高度、尾翼高度、电池电 ...

初级橡筋飞机P1B-0有统一的标准技术指标,最小飞行重量不小于16克,最大动力橡筋重量不大于2克。在此技术指标下,不是买贵的飞机就能比赛获胜,同样比的是技术,比学生和老师的调整、放飞技术。看这架飞机,价格比飞北赛指定的轻骑士便宜,10元一架,买飞机少花了12元,飞行成绩比轻骑士要好得多,为什么学生不能用这个飞机参加比赛?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2545如果没有指定套材搞垄断,比赛有谁会用轻骑士,这个飞机不比轻骑士好吗?

网友:
嗯嗯,看了那两篇贴。的确如此,也认同。现今社会,捞钱为主,中天的机确实又贵,只有包装袋包装,很多模型到手都变形,根本谈不上好飞。

网友:
原理和材质,重量这些放开再比赛结果,厂商有借鉴意义,不然国内搞这些顶多知道点原理知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