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23-03-17):
网上拍了个二手电机西门子1.5千瓦1400转4级380v电机,打算更换原有的钻铣床电机,还没收到,不知道效果如何。
另外有一家推荐约克电机,说是用在空调上的,没听说过这个牌子,就没敢买。电机还不大懂,只简单了解像ABB.西门子.东芝之类的,也是国内生产,听说噪音小,回来货做个对比,看看和普通电机区别大吗。

装上新电机,各位听听声音怎么样

网友:
你有三相电?

楼主:
现有的钻铣床电机380三相电机,配的是380的变频器,使用中每次50HZ都噪音较大,只能在36-42hz左右无噪音,不知是变频器电流大还是什么原因不能满频使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变频器,220变380的,当时向电业局申请不批,只好用变频器

楼主:
群里有申请三相电成功的,说说经验,怎样申请能通过

网友A:
1,1干瓦单相电机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干瓦单相电机多的很,

  • 单相电机没见过好的,印象里噪音比三相电机大很多

网友B:
三相电机比同功率单相电机声音小点,但变频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机比同功率单相电机声音小点,但变频器贵。

嗨,咱这不是没场地,生怕邻居投诉,花了不少冤枉钱。如果有场地,角磨机,切割机干活可快多了

楼主:
220变380的变频器比较贵

楼主:
在降噪方面可没少操心,1.5千瓦电机噪音比较大,每次开机都调机功率不到三分之二,满功率声音太大,这次又花了400更换电机,希望能满功率运行,不然这钱又白花了

楼主:
那种鸡蛋泡沫吸音板也考虑过,感觉贴少了不顶用,贴多了压抑

楼主:
电机到了,初步试了试还不错,声音不大

楼主:
这老电机有问题,在全频50hz时不能用噪音大

楼主:
拆下来的老电机,相同频率50hz和新电机的对比视频

楼主:
做工还行

楼主:
废了好大劲把新电机装上,上好皮带轮,试机,现在可以满频运行工作,声音还是有的,基本上是皮带轮的声音了,听不到电机噪音,看样子钱没白花

网友C:
我申请成功了的,用的是新能源车的名义,需要提交的资料有小区物业许可、充电桩型号(找一个即可),三年前了,目前的政策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申请成功了的,用的是新能源车的名义,需要提交的资料有小区物业许可、充电桩型号(找一个即可),三年前 ...

电业局人有现场检查吗,电扯到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有的钻铣床电机380三相电机,配的是380的变频器,使用中每次50HZ都噪音较大,只能在36-42hz左右无噪音, ...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
我这入户就是三相380,表示以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调高一点试试

载波频率调到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家庭审请三相表是免费的,家里只要有三相用电设备和发票可申请,还有听说有7台以上单相空调也可 ...

我申请也是安装空调用三相电,电业局管片的要求先安装空调再拍电,也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申请也是安装空调用三相电,电业局管片的要求先安装空调再拍电,也就不了了之了。

意思意思,送点礼,请吃顿饭,托个人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意思,送点礼,请吃顿饭,托个人情

只是在电话里说两句,没见到人,当时如果吃顿饭可能就办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业局人有现场检查吗,电扯到哪里

到场的人就是负责安装的,并不会让你把车开过来,他们只负责在取电的地方装一个独立的电表,出线部分自行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在电话里说两句,没见到人,当时如果吃顿饭可能就办成了

平头百姓在办公室办点事难,十几年前卖公租房,房管局来人看,说要恢复原状,买家送了个红包,红灯变绿灯,大 陆行情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场的人就是负责安装的,并不会让你把车开过来,他们只负责在取电的地方装一个独立的电表,出线部分自行 ...

这样还行,自己接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头百姓在办公室办点事难,十几年前卖公租房,房管局来人看,说要恢复原状,买家送了个红包,红灯变绿灯 ...

小事一般都能通融,可管可不管的人情到了也就过了

网友:
确实请吃饭,然后送点礼,三相电好安装,甚至给我免了一年电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变频器,220变380的,当时向电业局申请不批,只好用变频器

改变一下电机接线方式,用单相220转三相220的变频器也可以。不用升高电压(前提是电机须有角型和星形两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变一下电机接线方式,用单相220转三相220的变频器也可以。不用升高电压(前提是电机须有角型和星形两种 ...

家里都买过三个变频器了,这种方法也用了,效果一样,220进220出效果也很好。我的小车床电机线圈里线头引不出来太短,改不了角接只能星接,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买这个升压变频器,暂时解决三相电的问题,使用下来还可以。还可以调频。缺点就是感觉电费有点高,2.2千瓦的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里都买过三个变频器了,这种方法也用了,效果一样,220进220出效果也很好。我的小车床电机线圈里线头引 ...

变频器本身耗电量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本身耗电量大吗?

感觉要比不用变频器的耗电量大,变频器功率要大于电机功率一到两档,频繁启动电机启动电流较大也费电。理论上用变频省电,那是在理想的情况下,就像跑高速省油那样,用铣床一般都是开开停停,2.2千瓦也不低啊,台钻才55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