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问INAV如何通过CLI命令设置引脚功能?

楼主(2023-03-19):
手里有个F4V3 pro飞控,正在研究怎么用在固定翼上

UART1端口第一个通道接上了天地飞的RD201W串口接收机。
然后想设置单发固定翼,PWM1接电调控制电机舵机接在PWM2至PWM4通道。
但是在INAV里,PWM2被定义为S2 ,也就是双发飞机的第二个电机通道。

当在INAV里选择的机型是单发飞机是,S2对应的PWM2通道被设置为“FREE”,我理解也就是无输出。
用CLI命令 resource可以查看各引脚功能,可以判断出S2对应的引脚是B01(也就是上图中PWM2对应的通道)

现在想把B01引脚定义为舵机输出,应该如何通过CLI命令进行更改呢?
网上对Betaflight通过CLI命令进行更改说明挺多,但是INAV却没查到。

楼主:
正文有三个图片没显示

网友A:
不象BF固件,INAV固件无法通过CLI更改引脚定义,除非更改源代码重编译,话说刷对应固件还有PWM5和6呢,所以通道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象BF固件,INAV固件无法通过CLI更改引脚定义,除非更改源代码重编译,话说刷对应固件还有PWM ...

嗯,测试了一下,确实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象BF固件,INAV固件无法通过CLI更改引脚定义,除非更改源代码重编译,话说刷对应固件还有PWM ...

现在就是电机通道还是没有输出,通电后,电机有声音,能听到识别3s电池的提示音。但给油门就是不动作,也设置了解锁,也接了GPS。
感觉还是我哪里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象BF固件,INAV固件无法通过CLI更改引脚定义,除非更改源代码重编译,话说刷对应固件还有PWM ...

电池给电调供电,电调bec给飞控供电,飞控接上gps之后,进行了校准,现在可以正常解锁和启动电机了

网友B:
我记得INAV 是不支援resources 这个指定电机脚位的功能的啊? 现在支援了吗? 请问你刷几版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INAV 是不支援resources 这个指定电机脚位的功能的啊? 现在支援了吗? 请问你刷几版的固件?

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刷的5.1.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