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E 遥控拆解照片分享

楼主(2023-03-19):
      因工作原因,这几年没玩航模,都打算退坑了,遥控都卖了,但手中还是有一堆飞机。偶然间又遇到本地玩航模的一群前辈们,聊了聊,结果又被拉下水了。没遥控了,没辙,又买了Frsky XE ,我比较喜欢板控。以前FRSKY X9E刚上市时就买了,那时也发过拆解照片。这次拆解原因主要是拿到后发现油门摇杆默认是棘轮的,拆改调整了下螺丝,改成普通顺滑变化的了。说下XE遥控的感受:优点:
     1、外观设计比以前的X9E好看了很多,细节处理更到位了。
     2、重量感觉比X9E稍微轻一些。
     3、前面板上的开关更换也比X9E方便,两侧的开关和旋钮是在独立的一版模块上,只需要 把后壳上对的螺丝拧下来,模块能从前面板抽出来,自己添加开关等。
     4、背面有独立的电池仓,换电池很方便,X9E电池内置,想换电池只能把整个后壳打开
     5、外置高频头也是独立的插槽了,X9E插高频头必须要拆后壳,很坑的设计。
     6、4个电位器可以按进去,基本可以和面板平齐,有点像Futaba 14MZ上个那个能按进去的电位器。
     7、直接内置内存,但也保留了外置TF卡槽,可以不用插TF卡就能用。
     8、双彩屏,下面的大屏支持触摸,上面的小屏可以自定义显示内容,X9E那个小屏是段码屏,只显示固定信息。
     9、支持TD协议,可以用TD系列双频率接收机。10、油门摇杆应该是可以改回中,看结构只需要调整下螺丝即可,但以前的X9E只能换摇杆组。
缺点:
     1、贵,以前X9E不到2000,XE价格4000多,贵的有点多。
     2、默认电池容量小,既然官方都说电池仓都可放5000ma电池,默认标配还是4000ma的,并且量了下电池仓尺寸,很难放21700电池,用18650的替换的话,放不进去4节。
     3、后面外置高频头插槽的堵盖很难打开,最后用撬棍加大力出奇迹,才打开了那个盖子。
     4、以前一直用OpenTX系统,XE是睿思凯自己系统,还用不习惯,但发现内置高频头不再支持LR12和D8协议,以前的X8R等接收机也要升级到2.1.0以后的版本固件才能用。用Access接收机,要注册再对频虽然麻烦点,但也能接受,但貌似只能保存3个接收机,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以前的Accst协议的接收机就能保存几十个,用那个接收机直接选择对用的接收机编号即可,很方便。
     5、弹出式背带挂钩貌似与X9E一样,X9E的背带挂钩同意坏,用一段时间就缩不回去了。
     6、遥控器箱子做工没有以前的X12S带的铝箱做工好。          7、摇杆杆头做了造型设计,但是忽略了一个大问题。这种板控捏杆操作的比较多,但原厂摇杆杆头侧面是很光滑的,没有凹槽花纹处理,导致太滑,捏杆捏不住,只能换摇杆杆头。

目前就发现这些,以后再补充。      外观照片:

楼主:
内部照片:

楼主:
开关面板可以单独拆出,只需要吧后壳上对用的两个螺丝拧下来就可以了,不用拆整个后壳。

网友:
現代科技化的設計都是模塊化的設計 , 不再是老舊式的 , 換一個零件要整機拆光光 !

网友:
我试过access也可以绑定N个接收机,只不过只有3个是可以设置的。加了注册有一个好处就是,注册之后再绑定的话不需要拆开飞机去按接收机按键了。也安全一些,不会被同飞场里的其他遥控器绑定上。
好奇楼主飞什么,用这么大的控

网友:
好漂亮的遥控。

网友:
板子焊完都不给洗的吗

网友:
我还不能发帖,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各位大佬世派怎么样,想换ix14,在之后就不折腾控了

网友A:
xe的蓝牙模块没有接天线吗?x9e的天线(射频天线,蓝牙天线)都在提手两端,不可调角度,所以有很强的方向性,xe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e的蓝牙模块没有接天线吗?x9e的天线(射频天线,蓝牙天线)都在提手两端,不可调角度,所以有很强的方向 ...

看淘宝页面的对比参数,好像XE没有蓝牙。但实物主板上那个小模块像蓝牙

网友(2023-04-19):
听说Frsky遥控容易失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