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 M-JET-35 喷泵动力系统、金属3D打印桨

楼主(2023-03-20):
我最近逛B站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视频
非常喜欢这款喷泵动力系统设计的很新颖不同于现在市面上的喷泵动力系统。后来看到视频种的M标记才知道原来是和我之前买的39CM喷泵艇同一个人设计的。后来我在淘宝找到了一家能做这款喷泵动力系统的商家果断下单,等了一个月总算到了!
东西到货了3D打印件强度不错、卖家说打印料中掺杂了碳纤维强度比一般的3D打印件强度要高。卖家还送了一套3D打印件备用。

为了一劳永逸把配件中的轴承换成了半陶瓷轴承,不用担心生锈省事。

安装喷泵第一个问题就是3D金属打印的桨5MM的轴插不进去,卖家说是因为3D金属打印件孔道内壁不平整导致的,只能用砂纸夹杆用电钻打磨。

这款3D打印件螺丝固定孔是靠这种铜柱固定的,用电烙铁导热压进去的非常牢固。不过也有些小问题压进去后、边缘还是要修正一下的。

别的配件需要借助台钳挤压进去安装没什么难度

这款3D打印件的精度不错契合度很高,一些关键位置平时不会拆的地方的螺丝都换成镀钛金的螺丝了免维护

安装的时候发现个问题,配的螺丝有点长了,有缝隙我只能拆开用电钻吧孔打深一点才严丝合缝

这是最后整套动力系统组装后的效果

这是我准备的船壳是一条51CM长的玩具船壳、主要是看中它材质厚实上下船壳是分离的便于安装

清理船壳内的无用的隔板、贴上布基双面胶贴上玻璃布刷环氧补强。

安装喷泵动力系统,我特意买了个随型尺按照轮廓用线锯子切割

切割好上好环氧胶水、发现这底部不贴合没办法毕竟这船壳不是给泵喷专门设计的,没办法只能自己改切个斜面在铺玻璃布上环氧

这是改后的样子,锯的比较粗糙
这是我黏的固定电池的固定架,用的是挂相框的金属配件、临时固定我用这种双面布基胶带,粘性强胶带里还有纤维网还能起到补强的作用,比用502临时固定强多了!

这是最后安装后的效果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动力极强。加上翅膀是不是能飞起来。

网友:
船壳小了,不适合的。大电池一压埋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动力极强。加上翅膀是不是能飞起来。

我有点担心船壳选小了,这动力压不住

网友:
进口前面的台阶平滑处理的非常棒,赞一个!!!!!!!!!

网友B:
麻烦问下  那个压进打印件的螺柱叫什么  谢谢看着很好用

网友C:
就快完工了哟,准备上什么动力?我也有一条跟你的万宝路涂装一样的,就是空间太小了,上了3660就塞不下大点的电池了。这个空间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  那个压进打印件的螺柱叫什么  谢谢看着很好用

不清楚啊!这是卖家给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啊!这是卖家给配的

好  谢谢  我在TB上找到了  关键字滚花注塑螺母

网友D:
看上去不错啊,麻烦提示下购买链接,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不错啊,麻烦提示下购买链接,多谢

你直接淘宝搜M-JET-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快完工了哟,准备上什么动力?我也有一条跟你的万宝路涂装一样的,就是空间太小了,上了3660就塞不下大点 ...

这个玩具船壳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船壳厚实内部空间大、我最喜欢这船壳的地方是船盖很大固定电池方便。我试装过了这个51CM的船壳上3674电机和6S4000MAH电池船头前部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赛个珍珠棉防沉

网友C:
要是能买到双马摩托艇船壳就好了,有姿态有速度,可惜闲鱼也找不到了

网友C:
你之前的万宝路漆装换了2838,速度有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之前的万宝路漆装换了2838,速度有多快?

诶!别提了电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买到双马摩托艇船壳就好了,有姿态有速度,可惜闲鱼也找不到了

你说的那个摩托艇船壳我也有,可惜已经上动力了(#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诶!别提了电机烧了

我也烧了2845,全油时间久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烧了2845,全油时间久了点

我现在发现那款万宝路的泵喷艇咋么说呢,有点矛盾因为这泵喷是有两个桨组合的驱动的导致比一般的桨阻力负载要大!所以用B28级别的电机负载大了很容易烧电机,但是如果换B36级别的电机那就要搭配4000MAH的大电池导致重量增加船的吃水变深刚放水里水位都淹到船盖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那款万宝路的泵喷艇咋么说呢,有点矛盾因为这泵喷是有两个桨组合的驱动的导致比一般的桨阻力负 ...

换B36级别的电机那就要搭配4000MAH的大电池导致重量增加船的吃水变深刚放水里水位都淹到船盖上了。没错,这个搭配对这个船来说太重了,而且B36电机占空间大了,装电池不够空间进去了,手头好多电池都放不进去。虽然压水深了,不过跑起来没问题,B36也能保证推力,28电机动力还是弱,速度只有20多

网友:
我用2860电机,KV2700,70A电调,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