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带锯怎么样啊?锯实心铁用的

楼主(2023-03-20):
搜了一下,二手的好像是这个得伟的便宜些,主要锯12CM以下的铁,其它大的带锯都要几千或上万。

网友A:
自己做个冷切锯,比任何锯都快,14寸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冷切锯,比任何锯都快,14寸锯片,

是什么样的?有图片吗

网友B:
锯条贵,如果用得频繁的话买1000多那种博业之类的(锯条常用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条贵,如果用得频繁的话买1000多那种博业之类的(锯条常用便宜的)

好的。

网友C:
我才买了一个博业5012.  德伟那种小手锯连个底座都没有 功率又小 锯木头 铁管还行其他不靠谱。 带锯最大的优势就是锯的齐 没底座玩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才买了一个博业5012.  德伟那种小手锯连个底座都没有 功率又小 锯木头 铁管还行其他不靠谱。 带锯最大的 ...

好的,你这个5012多少入手的啊?可以锯实心的铁吗?是下图这样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这个5012多少入手的啊?可以锯实心的铁吗?是下图这样子吗?

去逛闲鱼,这种锯1千到1千5之间,实用有力还省电。

网友:
博业这个我有一个,说实话不好用,效率低,大点的就切不了,去抖音看下圆盘锯,我看别个切钢筋都是刷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你这个5012多少入手的啊?可以锯实心的铁吗?是下图这样子吗?

实话实说,我买这个带锯好几年了,锯条断了无数根,切小东西还行,原装电机用几次烧毁了,买了一个380V750瓦电机换了,加一个喷雾降温装置。但是锯实心钢很慢,自己又用切割机底座加上380v3千瓦电机做了一个14寸冷却锯,锯片比较贵,但是效果很好

网友:
不嫌慢的话5012还是挺好用的原装电机发热厉害得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样的?有图片吗

好用,切割很快,不打火,就是还不知道锯片寿命咋样,不过我有磨锯片的机器,切口光滑,平整,是用切割机底座改的,换上低速电机,皮带再减速到1000转,我手里刚好有个闲置3千瓦电机,底座带主轴就200-300元,越结实越好,加上电机换上合适锯片夹就OK了,全部成本大概1000

网友D:
我这个5012带锯原装电机烧了,换上三相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5012带锯原装电机烧了,换上三相电机了

锯条断了好多,算下来成本也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5012带锯原装电机烧了,换上三相电机了

我还加上一个喷雾冷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5012带锯原装电机烧了,换上三相电机了

架子很荒,加上角铁才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架子很荒,加上角铁才稳了

某鱼上1400,前几年还700有出的,错过了

网友F:
得伟用了好多年了,改了垂直架之后,锯条很耐用,没断过,都是自然磨损,商业用途当然不行,玩玩足够了,最大切过60的实心钢,可以“精切”燕尾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鱼上1400,前几年还700有出的,错过了

15年买的全新1280,不过锯条起码买了2000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你这个5012多少入手的啊?可以锯实心的铁吗?是下图这样子吗?

速度调到最慢 进给调最慢  自带电机勉强够用了。锯个手腕粗的45钢实心棒估计半小时 。带锯效率很低的 优点就是锯的齐而且不产生大量粉尘。自己取舍 我5012到手价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调到最慢 进给调最慢  自带电机勉强够用了。锯个手腕粗的45钢实心棒估计半小时 。带锯效率很低的 优 ...

我现在是用雕铣机在切割钢板,速度也不怎么快,就是只能切2CM厚的,4-5CM厚就切不了了.

网友:
小带锯安静噪音小,切的平整,适合阳台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得伟用了好多年了,改了垂直架之后,锯条很耐用,没断过,都是自然磨损,商业用途当然不行,玩玩足够了,最 ...

可惜没翻到这优秀锯子的制作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雕铣机在切割钢板,速度也不怎么快,就是只能切2CM厚的,4-5CM厚就切不了了.

开料是基础,一般没时间要求小带锯合适,一般要求效率就是冷切锯,也就是圆盘锯合适,锯调制钢,淬火钢的钢材得砂轮切割片,我现在就正在设计安装一个数控进料的双速龙门锯,5000转切铝 ,木头等,1000 转且葡萄钢材

楼主:
刚在黄鱼上买了一个七寸的带锯,能锯300MM长的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在黄鱼上买了一个七寸的带锯,能锯300MM长的铁。

上点图片欣赏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点图片欣赏欣赏

网友:
这是正品工业机了,可供家大业大的日常生产用。

网友E:
买回来用着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回来用着怎样?

还没试过,运过来有个零件压坏了,得网上买了再重新装好去试.

网友H(2023-04-19):
引用 网友F:
得伟用了好多年了,改了垂直架之后,锯条很耐用,没断过,都是自然磨损,商业用途当然不行,玩玩足够了,最 ...

楼主,你的带锯主体和升降机构是不是2处固定的?小光轴这里一个45度的铝块,然后大立柱那边伸一根钢板拖住锯身?还有其他固定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带锯主体和升降机构是不是2处固定的?小光轴这里一个45度的铝块,然后大立柱那边伸一根钢板拖 ...

还有一处:装在平口钳上燕尾滑动槽,也是最重要的一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好用,切割很快,不打火,就是还不知道锯片寿命咋样,不过我有磨锯片的机器,切口光滑,平整,是用切割机 ...

合金锯片好用,缺点是成本高,我有个十寸的,还有个7寸的,10寸的基本不怎么用因为锯片一张就100多了,这种锯适合锯镀锌管或者槽钢之类的,最费锯片的是便宜的角铁,遇到差的角铁几下就把合金磨损了

网友:
手上用的得伟374无刷带锯,这个东西个人感觉最适合业余使用了,在家使用声音不大,铁屑也不会飞的到处都是,切割宽度125也是够用,改个挡板立着用和舒服,冷锯声音很大,而且切下来的铁屑扎人,和砂轮比就是没有灰尘,效率更高,成本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处:装在平口钳上燕尾滑动槽,也是最重要的一处:

好玄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处:装在平口钳上燕尾滑动槽,也是最重要的一处:

大立柱只是托着带锯,并无螺丝固定,用燕尾上下定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合金锯片好用,缺点是成本高,我有个十寸的,还有个7寸的,10寸的基本不怎么用因为锯片一张就100多了,这 ...

是的 锯片都有自己的切削范围,这种锯片锯光轴或者其他很硬的钢材不行,普通圆钢 槽钢很好用,磨损也不严重,光轴上边镀层很硬 很快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锯片都有自己的切削范围,这种锯片锯光轴或者其他很硬的钢材不行,普通圆钢 槽钢很好用,磨损也不严 ...

那锯光轴用什么工具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锯光轴用什么工具好?

砂轮切割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锯光轴用什么工具好?

光轴买没淬火的那种,我就直接用5012带锯切的,淬火的只能角磨机或切割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大立柱只是托着带锯,并无螺丝固定,用燕尾上下定位?

对的,燕尾作动是定位及上下滑动,锯条运动时燕尾处受力最大,小光轴是辅助性的,可进一步减少振动,三点成三角,稳定性更好。
利用锯体自重就能自行锯切,不用看着,如加个自停开关,锯完自停。
本装置抽出锯体可做手提锯,可卧可立,算是比较成功的一次改造,DIY用途应该是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燕尾作动是定位及上下滑动,锯条运动时燕尾处受力最大,小光轴是辅助性的,可进一步减少振动,三点 ...

非常感谢您!想了好长时间这种锯的结构,这回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对的,燕尾作动是定位及上下滑动,锯条运动时燕尾处受力最大,小光轴是辅助性的,可进一步减少振动,三点 ...

燕尾槽固定他只能垂直运动,小光轴固定了没燕尾槽那端也只能垂直运动,大柱子这个是限位没有全程托着锯身?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燕尾槽固定他只能垂直运动,小光轴固定了没燕尾槽那端也只能垂直运动,大柱子这个是限位没有全程托着锯身 ...

大立柱滑块加有一个带弹簧的梢子,可固定在某高度,方便夹装时不下滑,锯切过程是自由下滑的,哦,大立柱滑块有开口缝,可调松紧、适当增加一点阻尼的控制下滑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立柱滑块加有一个带弹簧的梢子,可固定在某高度,方便夹装时不下滑,锯切过程是自由下滑的,哦,大立柱 ...

你真好!把这锯的精妙之处毫无保留的讲出来了

网友(2024-01-29):
家用不建议玩带锯,锯条太贵损耗大,个人感觉也就是转速低安全点噪音小点灰尘小点吧,有条件还是圆盘锯吧,缺点噪音大点灰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调到最慢 进给调最慢  自带电机勉强够用了。锯个手腕粗的45钢实心棒估计半小时 。带锯效率很低的 优 ...

往复锯效率低,带锯还好。可能是你的电机实在是不行。

网友(2024-02-29):
引用 网友F:
大立柱滑块加有一个带弹簧的梢子,可固定在某高度,方便夹装时不下滑,锯切过程是自由下滑的,哦,大立柱 ...

建议分享一下制作详图,此锯体积小用途多,正是我等玩家所爱,能有详图,直接copy一套,省时省力省脑。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话实说,我买这个带锯好几年了,锯条断了无数根,切小东西还行,原装电机用几次烧毁了,买了一个380V75 ...

请教你的14寸圆锯片是什么转速的?

网友J(2024-11-01):
我的得伟带锯我快养不起它了,也没有怎么使用它,到要使用时就断锯条,主、从动带轮的橡胶一条二手的就几十元,还不好买。

楼主:
我现在买了台式带锯机了,还是台式的好用。

网友(2025-04-15):
引用 网友J:
我的得伟带锯我快养不起它了,也没有怎么使用它,到要使用时就断锯条,主、从动带轮的橡胶一条二手的就几十 ...

那个胶圈25一根,闲鱼上有全新的,我买了两次,用在得伟上很好很合适,用在同样 锯条长度的米沃奇上,那个胶圈就长了点,锯条 其实价格也还可以 啊,一根20多点,能用很久啊,我反正买了好多家的锯条,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断过,都是磨损的 锯不动了锯条才报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