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2evo

楼主(2023-03-21):
在m2evo上装了vbar neo (vlink pro版本) ,但锁不住尾巴 马达开启,飞机在地上 尾巴向左旋转,请大神分享一下neo 数据,自己怎么调都调不好。

网友A:
貌似电调硬件和Logo200一样,但固件不一样,如果你是VBCT的话可以用VBCT导入Logo200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调硬件和Logo200一样,但固件不一样,如果你是VBCT的话可以用VBCT导入Logo200参数试试~

logo200参数锁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

出个改装教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个改装教程呀

还没有调好参数

网友(2024-01-09):
调参搞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