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哈vista图传距离问题(已解决,馈线断了)

楼主(2023-03-21):
隔了几年重新组了7寸穿越玩FPV。dji G2眼镜,vista+极光,枫叶左旋天线,以前一直模拟换成数字是真的清晰。眼镜和v都更新了dji固件。眼镜默认40MHZ。图传天线没有松,很紧。
但是飞到200米时图传信号低,来回乱飞的过程中信号也只有在正前方时最强,飞到侧面时信号也不怎么好。回家后隔一堵墙再走出3块80地砖距离后信号变红。

晚上拆开万用表测量,原来是天线转接断了,换了一根转接后信号立马起飞,隔着6堵墙还有两格。改天再出去搞一搞

网友A:
我看现在DJI 的O3不错,你还不如直接换O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现在DJI 的O3不错,你还不如直接换O3试试

嗯,正有此意,v还是装个小圈圈玩玩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现在DJI 的O3不错,你还不如直接换O3试试

原因找到了,ipex转接线断了,等于只有5cm长的一根线发射信号,后面拧的枫叶就没起作用,换上原装小天线后立马穿4堵墙,顿时不想买O3了,或者后面再说

网友:
多大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