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开源遥控器能胜任飞直机吗

楼主(2023-03-21):
以前用的华科尔,连同无人机一起出二手了。现在寻思再买一个遥控器,千元左右的。本来首要选择是futaba t6k,但是家里还有几架无人机,上面接收机都是RX701,买t6k的话,飞无人机还得再弄一个遥控。看到现在的开源遥控都支持DEVO协议,功能也挺强的,小鸡子协议也都支持。 那么想问一下, 开源遥控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现在到底怎么样,有大神用开源遥控器飞直机吗

网友A:
有啊,见这里今天自驾(规划航线)无人直升机实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0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见这里今天自驾(规划航线)无人直升机实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0 ...

我表述有错误,我说的开源控指遥控器。

网友:
安安心心买opentx的控,完全能胜任各种直升机,还不担心失控,3.0版还支持全比例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表述有错误,我说的开源控指遥控器。

能,完全没问题,国产的霍尔摇杆现在品质也很好,手感和精度都有大幅提高,耐心调整一下阻尼回弹,配合高效的新接收机制式如elrs、黑羊等,延迟和链路稳定大幅提高。

网友B:
t6k那玩意,买就是怨种了。哪怕收二手t14sg都行国产现在什么tx16s……都不错,配合各种东西比较稳定。elrs的接收机整体比较小而且距离远,也比较抗干扰。
四合一目前反正你飞小机问题不大,大机子用好点的接收机就没问题的。
很多人认为目前的开源控就不稳定啥的,那就没想过闭源的futaba、vbct之类不稳定么?产品出厂是要经过测试的,找家不是小作坊有测试的厂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6k那玩意,买就是怨种了。哪怕收二手t14sg都行国产现在什么tx16s……都不错,配合各种东西比较稳定。elrs ...

网友:
可以,我用T18飞,没问题

网友:
现在问这个问题,惊喜不绝,赚了。

TX16S ,Zorro,Boxer,喜欢那个入那个,OpenTX已过去,  EdgeTX 才是最新的开源,其实大同小異

网友:
主要的障碍点一是ELRS还不原生支持sbus,不然我早全转了,现在有branch在做这个工作,还没合并到主线。

第二就是这些接收机配合好盈的回传也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折中一下可以考虑用frsky的接收机,有sbus输出,配合msh的brain2可以兼容好盈回传,协议有d8,d16,还算稳定。
不过我觉得以后ELRS还是主流,就等它原生支持sbus,或者哪家厂出一个兼容ELRS和各家电调回传的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