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就有的带平衡锤四通小机

楼主(2023-03-21):
近来在鱼塘入了款十多年前就有的四通小机休闲飞,相比现在的气压定高光流定高小机难飞多了,甚至觉得比多年前玩过的九鹰260还要难飞,遥控也很玩具,在家无聊时消遣一下吧,看看哪位大哥认得出这款小机。

楼主:
只要及时收油门,耐摔是真的耐摔

网友:
习惯自己控制油门,定高的就很不好飞

网友A:
长城9958,和伟力911一样是富斯一代协议,这款飞机说实话并不是很好飞,因为它没有陀螺仪,而且尾部716空心杯飞两三分钟就发烫,导致电机过热减小出力锁不住尾,微调打到死也没有用,其次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地方就是控制它十字盘的两个直线舵机 里边的齿轮经常会因为磨合不够顺畅而卡齿,只能说四通的小直机里他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但不是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城9958,和伟力911一样是富斯一代协议,这款飞机说实话并不是很好飞,因为它没有陀螺仪,而且尾部716空心 ...

我觉得性价比高一些的应该是伟力911吧。做工和价格都不错。。现在二手新机8,9十块钱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城9958,和伟力911一样是富斯一代协议,这款飞机说实话并不是很好飞,因为它没有陀螺仪,而且尾部716空心 ...

眼神犀利 确实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性价比高一些的应该是伟力911吧。做工和价格都不错。。现在二手新机8,9十块钱样子。

我这个单机35

网友:
有!
很难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性价比高一些的应该是伟力911吧。做工和价格都不错。。现在二手新机8,9十块钱样子。

是的伟力911更好

网友:
这是广东汕头长城玩具的长城 9958 ,有三种颜色,另外两种是紫色和黑色,都带陀螺仪的,没有陀螺仪,怎么飞 ?和九鹰 260 A ,伟力 V911 的老版本是同一个时代的

网友:
当时还有个9968,是休伊外壳的四通像真机

网友A(2023-04-23):
四通机依靠旋翼头链接的平衡杆在空中保持平衡,四通直升机的陀螺仪只负责锁尾,来让机头指向保持一个角度不偏移。没有陀螺仪尾桨的转速需要自行调节,来保持机身不自旋,我还有一架伟力的V933,这机子不但没陀螺还是六通变距,有没有陀螺仪并不影响飞行,只是对飞手操作有一定要求而已。

网友:
美嘉欣的小飞机某鱼一大把~60两个包邮~也是这种锤子机多协议可控~质量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通机依靠旋翼头链接的平衡杆在空中保持平衡,四通直升机的陀螺仪只负责锁尾,来让机头指向保持一个角度不 ...

伟力v933用的是mpu3050三轴舵螺仪,无副翼的直升飞机肯定有舵螺仪的,不然根本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伟力v933用的是mpu3050三轴舵螺仪,无副翼的直升飞机肯定有舵螺仪的,不然根本飞不了

一直锁不住尾故以为是没有陀螺,原来如此,多谢解惑。

网友(2023-10-28):
在约十五年前,这种LAMA小直升机就风魔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