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前掠翼+飞翼布局能飞?中航电Dart XL Exnhanced前掠翼FPV开箱

楼主(2023-03-22):
早在研究飞翼的时候人们就发现飞翼飞机的纵向静稳定性取决于飞机的重心配置以及翼型选择,只要重心足够靠前,总能够配置成纵向静稳定的飞机。但是三角形飞翼和带后掠角的飞翼重心总是靠后的,这样就导致了飞翼机的纵向静稳定性比常规布局的飞机要差。

而前掠翼刚好可以将飞机的重心前移增强纵向静稳定性,并且这种结构还拥有比后掠翼更好的升阻比。所以,如果把这两种结构结合到一起会怎么样呢?当飞翼遇到前掠翼,这种结构的飞行器真的可以飞起来吗?

本期评测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稀有的前掠翼飞翼结构飞行器,来自中航电的Dart XL Exnhanced前掠翼FPV航模。

中航电Dart XLExnhanced是一款前掠翼FPV(以下简称DXL),评测为PNP空机版,市场售价600-700元左右,加上遥控设备和电池就可以飞行。

该版本需要简单组装,除了电机以外,其余部分不需要动用工具就可以组装完成,这点对于新手玩家和野外装机来说比较友好。

机头用于安装FPV摄像头的位置预留了三种类型的安装孔,能够支持市面上绝大多数的FPV摄像头。

内部的泡沫内衬也有两种版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机头的舱盖采用磁吸固定,打开机盖可以看到内部空间非常充足,容积为最大85x65x246mm,推荐使用4S 3300mAh Li-Po锂电池或4S2P 21700(Li-Ion)锂电池,能够支持最大续航时间40分钟左右。

在电池仓后面有一个用于安装GPS的专用孔位,GPS箭头指向要与机头方向一致。

后部舱盖同样采用磁吸固定,进风口和出风口还有碳板加固。

机翼与机身连接的部分除了中间贯穿的碳管外,舵机和机翼也有单独的插槽连接以增加强度。

内部有一根长长的螺丝锁死固定

垂尾也需要单独安装

机翼的正面可以看到有一条塑料包裹着里面的BEPP泡沫,这样的处理可以在降落的时候更好地保护机翼主体。

在DXL的机翼上有12个塑料小鳍片,有点类似米格-9机翼上的鳍片,可以起到增强航向稳定性的作用,安装鳍片的时候最好用胶水固定一下。

安装完成后还剩余两片作为备用

机翼下方的舵机搭配的是一颗9g金属舵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DXL的机翼外缘有一个向下延伸的小翼,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结构可以可提高前掠翼的升力及升阻比,与客机机翼上翻的翼尖小翼有异曲同工之妙。

动力方面采用了一颗1300KV的2216-7型无刷电机搭配40A电调,支持2-4S(7.2-16.8V)供电,并且还支持5V 3A的BEC供电。

安装电机、电调

螺旋桨搭配9045双叶桨

在便携性方面,DXL也有自己的独特设计,可以简单的拆解成三个大的主体轻松打包带走。

DXL参数配置一览

飞翼与前掠翼都是两种在理论上非常独特的气动布局,同时两者也有非常明显先天缺陷,将飞翼与前掠翼气动布局相结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但受到材料发展和当前科技的限制,这两种结构目前还未在航空领域投入实用。中航电的这款DXL很好地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将现实中的不可能应用在了模型上,这种创新的尝试值得鼓励。那么这种翼型结构的飞行器究竟好飞吗?敬请期待后续飞行实测中的表现……

网友:
这飞机很好飞

网友A:
内啥……可以挑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啥……可以挑刺吗?

数到100没人反对就说了啊!
100!
果然没人反对!那我就开腔了!

支持2-4S(7.2-16.8V)供电,并且还支持5V 3A的BEC供电。
这个“7.2-16.8”有问题啊,不同类型的电池标法不一样,明显7.2是某种电池的2S标称电压,而16.8却是另一种电池的满充电压,不是对应关系。字面上看“7.2-14.4或者8.4-16.8”才合乎逻辑。
不过以最常见的单体标称3.7V锂电来看,应该是“7.4-14.8V”才合理,最大“16.8V”,这个是满充4.2Vx4。
另外,“5V3A”是电调的BEC输出规格,这个不是另外的供电。

还有个疑问:前面的配置图用的电机是ZOHD,为何后面部分图片用了SUNNYSKY?这种替换是什么考虑?

网友:
还有一款FPV飞机,阿童木RC的海豚啊。外形更帅

网友B:
我以为上边会说桨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上边会说桨反了

还真是反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飞机还挺少见的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上边会说桨反了

桨装反了,真是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