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80震动

楼主(2023-03-22):
富丽x380 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震动异常的大,三轴都换新的了,大小桨做了平衡,轴承也换了,请教下大佬们是哪里引发的震动

网友A:
380仿小兔子的,小兔子就莫名震动大,解决不了

网友B:
皮带轮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仿小兔子的,小兔子就莫名震动大,解决不了

我的震动到机身在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轮变形

齿盘转起来看不出有变形,回头买个对新的来排查下

网友C:
排除法,拆大桨转一下看看,再拆尾桨,再拆尾中联,再拆大桨中联......

拆了就不震的东西,丢掉吧

网友:
三轴拿游标卡尺靠一靠再装,或许你有惊喜,请对全新件保持怀疑态度。K8得话用电脑看频谱图来看震动问题在哪里。

网友:
k8的话可以看频谱图,有震动最大值对应的转速,可以用这个来找源头

网友:
富丽的全新件 也可能是弯的

网友:
看看十字盘感度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我按你们说的一个一个再排查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我按你们说的一个一个再排查下

同样的机我搞了一个近一个月,最后悬停震动值在七八百,搞不动了,正想就这么着吧,那知那天尾旋翼在降落后在停机坪上扫了一下,碳纤桨有点磨了,尾巴开始金鱼没精力搞了扔一边专心练习富丽380去了,不能为了一个机荒废了飞行,以后慢慢搞。

网友E:
用的什么陀螺仪,换个陀螺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陀螺仪,换个陀螺仪试试。

k8 mb都试过了 两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法,拆大桨转一下看看,再拆尾桨,再拆尾中联,再拆大桨中联......

拆了就不震的东西,丢 ...

这个跟我之前那批450和470情况一样,机身抖动连带金鱼尾,都被我扔进垃圾桶了,470还好,换了个兔子380旋翼头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陀螺仪,换个陀螺仪试试。

这个跟陀螺仪啥的没啥关系,和机架整体结构有关系,系统性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机我搞了一个近一个月,最后悬停震动值在七八百,搞不动了,正想就这么着吧,那知那天尾旋翼在降落 ...

笑死了

网友D:
笑毛,我就是你QQ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笑毛,我就是你QQ好友

Which one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跟陀螺仪啥的没啥关系,和机架整体结构有关系,系统性崩溃

我的450一开始用的3GX,一直金鱼尾,后来换了K8就没了,有时候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2024-01-11):
我第一次试飞也抖的很厉害,你猜怎么着,我尾桨竟然反转,皮带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450一开始用的3GX,一直金鱼尾,后来换了K8就没了,有时候是陀螺仪的问题。

不是陀螺仪有问题,是陀螺仪抗震的问题,我用MB就有金鱼尾,换了亚拓的GPRO就没有金鱼尾了,很难解释。

网友:
查查尾推是否顺滑

网友:
正常75油门震动大吗

网友:
震不震拿在手里试转,或者看数值,只看尾巴不一定是震

网友:
首先是三轴是否直,然后是轴承框量,之后再考虑旋转的金属件是否变形。震动是动平衡不行造成的,和电子设备关系不大,按我说的一项一项排查。有双桨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