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艘,NAXOS纳克斯渔船开建了

楼主(2023-03-23):
各位大佬,这是我的第二条船,第一次做的是055,虽然没有烂尾,也能下水,但是细节上其实非常差,这次做一条简单一点的船,说是简单一点,但实际上这次对自己要求会高一些,所以还是有些难度的,渔船套材刚到手,也找不到对应的视频或者教程,其他大佬做的船,套材都不一样

套材就是这么个套材,主龙骨板子3mm,合在一起就是6mm,但是我有一根现成的8mm的轴,想用上去,所以,在两个主龙骨之间加了一块1个厚的PVC板

再刷胶之前,为了定位,在龙骨上打孔,并插入竹签已定位,

网友:
不加厚也不会影响装轴的,龙骨加厚了,相应的肋骨缺口也要加工,徒增工作量啊

网友:
激光切割的套材比较好搞,我的第一艘船就是它,自开料做歪了。

网友:
非常棒,赞一个!

楼主:
一边请教学习,一边制作,甲班是假装定位用的,等蒙皮处理好了,再拆甲班做防水,再就是甲班假装之后发现,甲班前后稍高,中间稍底,也不知道会不会妨碍之后做上面的建筑,龙骨我都是拿锤子敲过的呀

楼主:
蒙皮已经完成,并且刮了原子灰

网友:
高档实木大床!顶起

楼主:
做了三个小滑轮

楼主:
刷环氧树脂,玻纤布

楼主:
组装桅杆

楼主:
刷完环氧之后,再反复刮原子灰,打磨

楼主:
反复刮灰五六次,还是有点缺陷,打算先喷一层底漆再打磨

楼主:
用螺旋气管做小救生圈和轮胎,喷完底漆后,发现还是有很多缺陷,没办法,只能不断打磨

楼主:
船上建筑先喷了灰色底漆,简单打磨之后又喷了白色漆,房顶喷了蓝色

楼主:
船身打磨好以后,我先喷的栏杆,船的主体我还是打算喷白色,测来也想过喷其他颜色,但是在网上看了效果图之后,觉得别的配色不好看

楼主:
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动力也试过了,打算把照明我做了,也不知道在水中的姿态如何,打磨刮灰反复了很多次,还是有些缺陷

楼主:
灯罩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