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派ix14

楼主(2023-03-23):
最近正在换控,以前体验过世派dx,手感非常好,看到ix14支持中文,运行也快很多。想问问各位安卓控稳定性怎么样,有没有失控现象。或者有没有什么毛病。飞涵道涡喷3d

网友A:
ix12用户。。原则上,安卓就算死机,也不会影响遥控。。因为一开机,还没进安卓,就能遥控了。。。。遥控器我没死机过。。。遥杆偏硬,futaba就很松。。。。。。界面和设置很友好的。。。。飞喷。挂2-4个卫星。可靠性高。。。。但没有和现在流行的2.4g和900M双频比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x12用户。。原则上,安卓就算死机,也不会影响遥控。。因为一开机,还没进安卓,就能遥控了。。。。遥控器 ...

我总听别人说futaba手感好,体验了一下18sz就是觉得太松了,顺滑难道就指的松吗,哈哈。个人喜欢紧的,刚把PL18出掉。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总听别人说futaba手感好,体验了一下18sz就是觉得太松了,顺滑难道就指的松吗,哈哈。个人喜欢紧的,刚 ...

为啥出pl1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出pl18啊?

要是用pwm真的天花板,什么都喜欢。但接下来飞大一些的涡喷要用电源管理,只能sbus输入信号。去年我朋友用powerbox双接受,ftr8,飞了几个起落以后,再一个起落刚起飞离地就失控炸了,这个问题另一位模友也遇到过但细节没问,富斯官方给出的解释是futaba的sbus信号有两种,7ms和14ms,新老设备支持的不一样还是什么来着,记不清具体说啥了反正没结果。我自己遇到的是a3s4
这个陀螺仪根本不能用pl18输出的sbus,人家优化了ibus但拒绝优化sbus,pl18输出的sbus信号不标准。还有就是fms那个瑞飞,飞好多起落,突然一个起落sbus就不好使了,一点反应都没有,ppm还好使,过了几天就又好使了。对了powerbox也是,过了一阵到了官方那就又好用了,拿回来换各种接收机都好用了。虽然他很好,但我不能冒险啊,咱不是土豪,炸了无所谓,有隐患就不能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用pwm真的天花板,什么都喜欢。但接下来飞大一些的涡喷要用电源管理,只能sbus输入信号。去年我朋友 ...

哦,那你准备换啥遥控器啊?

网友(2023-04-24):
睿思凯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