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04/2300kv电机满油门大概有多少电流

楼主(2023-03-23):
配3s 2200ma 95c
电池
,5寸三叶浆,30a 电调,看看满油门30安的电调能顶得住吗,
电机
会不会烧掉。

网友A:
3S电机应该不会烧,电调电流查一下电机的力效表就知道了,某宝详情里一般都有

网友B:
朗宇的2204 2300kv最大电流只有25A,桨可以是5040 3叶。
只要散热好不会烧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C:
不会烧的,我用过这套配置,好盈20A电调,满油一点事没有,三分钟下来电调只是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