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科尔D10

楼主(2023-03-24):
   小白求教!求教!  入手了一个华科尔D10遥控器。但是有买不起它原厂接收机,求大神指教华科尔D10 刷机、升级、改天线、接收机、 就像用便宜的接受机

网友A:
原厂接收机也不贵吧,几十块钱一个,如果想用便宜的接收机,那就用dsm2接收机罗,三四十一个,或者直接加装一个四合一高频头,可以搞定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接收机也不贵吧,几十块钱一个,如果想用便宜的接收机,那就用dsm2接收机罗,三四十一个,或者直接加装 ...

哥,四合一不是更贵,哈哈

楼主:
如果是长期使用 是不是换4合一或者三合一 划算?

网友B:
D10接收机贵?

网友C:
华科尔sbus的也不就才108块一个吗,建议你别瞎折腾,原装接收肯定是更稳定的。

网友:
elrs想省心就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sbus的也不就才108块一个吗,建议你别瞎折腾,原装接收肯定是更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接收机贵?

感觉不便宜啊!

网友:
华科尔都停产了,接收机价格比原来高多了。

网友:
elrs不会让你后悔

网友:
想用便宜的接收机为啥不用ELRS 2.4G收发系统,接收机DIY非常非常的便宜且信号无敌,不过就是得多学多折腾才成

网友D:
D10手感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为啥还要买它呢,便宜?如果要穿越机啥的,直接买个opentx的手柄控不就得了,小四轴,小固定翼都能应付的了,还是多协议,还能换elrs,我手里遥控就是太多了,三四个,如果不多我都准备买个手柄控加elrs了,便携,现在用的tx16,越来越觉得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10手感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为啥还要买它呢,便宜?如果要穿越机啥的,直接买个opentx的手柄控不就得了, ...

确实,资深老玩家,手里货不行,那就入一个RadioMaster BOXER 内置ELRS外备一个4合1岂不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