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上的高速飞行稳定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3-24):
大神们!MB陀螺仪上的高速飞行稳定性是控制什么东西的?

网友:
可以理解为高速飞行稳定性

网友:
高速飞行时机身的稳定性,设置为普通就行了,飞了100个起落总结出来普通就够了,而且这一项参数底和高的区别不大,关了也正常飞,没必要纠结

楼主:
是十字盘感度吧?

网友:
竞速用的。防止后行桨叶失速,一般情况默认就行了,mb的pid调试相当漂亮

网友:
楼上正解,防止后行桨叶失速导致飞机侧翻

网友:
模型直升机那转速不会出现什么洗桨啊,后行桨叶失速的,这个参数是给你调高速平飞打总螺防止出现海豚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