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副翼能混控吗

楼主(2023-03-25):
想改装手抛机,就用副翼混控,不做尾翼升降,这样可以吗

网友:
这样效果不好,且有时候逻辑是正是反还不好说.

网友A:
不行的。当年试过。因为副翼纵向距离重心太近,纵向力臂不够,作为升降,作用力效果基本等于零。遥控器上可以调成混控,然后实际你飞的时候,升降不起来,就跟没有一样。但是作为副翼功能来讲,横向距离重心的距离就够,力臂够长,就可以使机身侧翻。但是如果你不惜改变重心位置,使得重心前移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有效果,但是重心前移在升力中心之前,带来的低头效果也是很麻烦。
所以,加宽翼弦,增加副翼纵向距离重心距离,加宽副翼舵面,增大力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于48手抛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当年试过。因为副翼纵向距离重心太近,纵向力臂不够,作为升降,作用力效果基本等于零。遥控器上可 ...

多谢指点,手抛机确实升降力臂不够,除非机翼够宽,副翼尽量靠后,就像乌克兰的纸飞机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