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不同的电池并联一起容量是等于1+1吗

楼主(2023-03-25):
容量不同的
电池
并联一起容量是等于1+1吗?

网友A:
并联等于x+y,串联等于最小值

网友B:
某些特殊情况达不到X+Y。电池品质接近的话可能就没有差异。但如果是小容量那个放电能力比大容量的都更大则会出现大容量给小容量电池充电的情况,会内耗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