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二进宫

楼主(2023-03-25):
前几年2200收了当时性价比最高的x5,人生第一台大机陆续买了一大堆配件。去年1500抛售给本地模友了配件都不止1500!近年新机型层出不穷,尤其是420级直驱机型横空出世,经典550机型持续出现了抛售潮,x5,TG520,小罗520等。本来想买个X5空机给NⅩ4当配件的

网友A:
玩直昇機就兩種心態 , 一種玩技術一種玩器材 , 玩技術的一架直昇機能玩很久 , 模擬器狂練實機驗證 ,
玩器材的新機狂買 , 燒錢不落人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直昇機就兩種心態 , 一種玩技術一種玩器材 , 玩技術的一架直昇機能玩很久 , 模擬器狂練實機驗證 ,
玩器 ...

没毛病,我的亚拓470在手上5年了。

网友:
看咸鱼 有一些飞机都没有开过封 没有上过天的,前段时间vbct甩卖 一部分膜都没有撕掉都出了,然后再买vbce 这都是为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直昇機就兩種心態 , 一種玩技術一種玩器材 , 玩技術的一架直昇機能玩很久 , 模擬器狂練實機驗證 ,
玩器 ...

我两种都不沾边,技术没练出来,最新的机型也不追,而是不断回收大佬们玩腻了的经典机子

楼主:
现在拼一台能飞的全球鹰都比拼一台X5还要贵即使想爽飞全球鹰,也要花不少钱的:全球鹰基本材料费用:
冰人尾波总成:318+小罗380旋翼头总成 350+全新480N发动机 480元+离合排气总成300+1295舵机*4+6125舵机*1 750+二手空机架300,
基本费用=2498

X5费用:
空机 800 电机二手原装电机350  好盈120A V4全新电调400, DEKO 7系舵机650, 电池250,基本费用=2450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拼一台能飞的全球鹰都比拼一台X5还要贵即使想爽飞全球鹰,也要花不少钱的:全球鹰基本材 ...

这台还没拼好,又收了台吃灰的X4整机,也改了X5尾管轴传了,早上试飞了,舒服,这台还要焊接全新的120A好盈电调,焊接是我的软肋,最怕焊接香蕉头,还好收了台整机的,打散重新装机早上就试飞了

楼主:
现在手上中型机都同意换成了X5、X4和NX4,配件大部分通用,5台了,油还有点小小细节没搞定,电的没啥问题

楼主(2023-05-23):
泰世的X5的相位臂很奇怪,直接是个没有螺纹的球头扣拧进到那个金属的摇臂里面,我怀疑上次X5炸鸡是不是这个球头孔里面掉出来了导致十字盘不受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两种都不沾边,技术没练出来,最新的机型也不追,而是不断回收大佬们玩腻了的经典机子

我两差不多,所谓垃圾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差不多,所谓垃圾佬

飞行技术不行只有增强造机技术,还原一台Os37版本的Nx 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直昇機就兩種心態 , 一種玩技術一種玩器材 , 玩技術的一架直昇機能玩很久 , 模擬器狂練實機驗證 ,
玩器 ...

总结的好

楼主:
最厉害的是玩技术又玩器材,我两样都不沾边,条件制约只能每天晚上回去修理下经典机型取乐,偶尔外出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厉害的是玩技术又玩器材,我两样都不沾边,条件制约只能每天晚上回去修理下经典机型取乐,偶尔外出飞飞 ...

我也差不多,器材偏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