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帮忙看看。一直报警。

楼主(2023-03-26):
小飞象控。2835电机 40a的电调。用的mini mono的3s电池。为什么一插点就滴滴响,像是报警。看着好像是电机里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插电一直报警,你是接收对频没有对好没有信号、或者是电调油门行程没有设置好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调的油门行程没有校准

网友:
油门行程没设

网友:
油门行程问题。设置方法度娘一下!

网友:
油门最大,插电,听到滴滴滴,油门最小,音乐完。断开,插电在试试,有可能就不报警了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确实是行程问题,我重新调了下小飞象的行程,可以用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小舵机总是自己轻抖动,而且有时候会自己大动一下。拧方向盘的时候,偶尔马达会转,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螺旋桨也会偶尔抽风的轻转一下。

网友(2023-05-25):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确实是行程问题,我重新调了下小飞象的行程,可以用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小舵机总是自己轻 ...

飞机上遇到过,一般是接收机或舵机问题,主要是有微弱电信号干扰,检查接收机焊线和3pin插口,最后换舵机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确实是行程问题,我重新调了下小飞象的行程,可以用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小舵机总是自己轻 ...

桨抖动是因为油门中位没有调好,油门中位调好了就不会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