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6sz的奇怪情况

楼主(2023-03-27):
手里的futaba16sz

如图这款,我把14sg里的直升机模型数据用sd卡复制过来,熄火开关莫名其妙的不管用,通道监控看需要油门杆下拉才生效油门条才变熄火负值,那天飞直升机不熄火,吓得赶紧切回普通模式,(还好有个普通模式)。,熄火开关设置的是sf,我进入到熄火对应开关里,拨开关,屏幕显示sf状态on/off一切正常,每次拨动都会在on/off变动。开关不存在虚连,
但是通道监控里看到没有执行熄火开关指令,我在想是遥控器系统有问题,还是油门有某种设置影响熄火开关,为啥要活动一下油门杆,飞机才能熄火

网友:
不会用 鉴定完毕

网友:
虽然不飞直机,我飞固定翼,但是固定翼的熄火开关时有效的。
熄火后,拉杆不会起作用,油门位置回到设定值。是不是你设定的熄火位置不对?

网友:
高版本遥控往低版本复制适用,低版本往高版本复制不适用

网友:
换新遥控重来不复制,没有安全感

网友:
下午群里跟你说过了

网友:
重新新建一个模型文件

网友:
控太高级路 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