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机的尴尬

楼主(2023-03-28):
全球鹰整顺了,NX4的问题缺接连来了,其中一台三叶52H发动机的是离合器底座套不住发动机出轴,原装的和升级版的底座都不行,刚装好的时候还试飞了一箱油没啥问题,放了一个星期早上想着车竟然打滑了,拧紧螺丝也不行,我猜原因是打磨过头了,原来的底座的孔是偏小点,小心打磨了刚好,但飞了一个电放了一个星期就不行了又打滑了,之前因为打磨多了还费了一个全新的离合器底座。

另外一台是雷虎56H发动机,刚装好也是发了几箱油好好的,因为空中翻滚爆单向炸鸡,修复好后也是夹不住打滑,后来加了一层纤维胶夹住了,试飞了正常,放车上一天晃了一天就不行了,离合器顶到离合杯了,这发动机底座拆来拆去都滑丝或者断螺丝了,,,,

NX4真是折腾,还不如全球鹰这种离合器结构,永远也不会发生夹不住发动机出轴这种问题,,,,本身这个离合器底座的用料就是比较软的铝,使用次数多了很容易磨损,单靠夹力行不通,光溜溜的轴最起码有顶丝加上凹面这种比较靠谱点,设计一大缺陷

网友A:
玩航模必經歷程 , 有些模友經不起挑戰挫折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航模必經歷程 , 有些模友經不起挑戰挫折就消失了

还好我机子多 ,这条路堵了就走另外一条路,不至于退魔消失哈
NX4油机玩腻了就玩电动的X4改X5,飞470桨,舒服,手感一样,整机1700昨天刚收到晚上就装好了,

网友B:
油机没油了是不是直接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没油了是不是直接往下掉?

油机在没油之前会加速十几秒,要趁着动能余量做熄火降落。这是没定速的情况,有定速的发动机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机没油了是不是直接往下掉?

    论熄火降落的重要性,首先它没油熄火不会立马掉下来,会靠惯性维持一会,只要高度够慢慢降下来稳住心态就像正常降落没啥大问题,如果正在倒飞立马拉高度翻身变螺距慢慢降落.................

楼主(2023-05-05):
引用 网友C:
论熄火降落的重要性,首先它没油熄火不会立马掉下来,会靠惯性维持一会,只要高度够慢慢降下来稳 ...

我就是熄火降落还没学会或者说关键时刻没想到,上次高空倒立慢翻滚刚好机头正朝下的时候发动机发出高转速巨响立马熄火翻正,但没立马打负螺距降落,正螺距在空中漂浮了几秒把大桨最后那点动量余量耗尽了,最后像块石头一样炸在地上了炸坏侧板底部螺丝孔开裂

网友D(2023-09-02):
厂家故意的,不坏怎么卖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家故意的,不坏怎么卖配件

NX4的风扇底座的确是个软肋,这个东西现在都没有独立的配件卖,要买整套的发动机座配件,一套400多,看来泰世是不想做生意了,我机子也够多了,慢慢转向TRON600油机和小罗700油机,NX4的这个过渡机子代价够大,搞了十台

网友E:
雷虎56囤了多少台

楼主(2023-10-19):
引用 网友E:
雷虎56囤了多少台

现在估计有6台了,但只有一台服役正常,NX4上面几台都没调好,TRON600N上面那台不用调都是正常的,可能50级发动机还真的配600机才正常

网友(2023-12-14):
引用 楼主:
现在估计有6台了,但只有一台服役正常,NX4上面几台都没调好,TRON600N上面那台不用调都是正常的,可能50 ...

来玩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