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TGZ380N陀螺仪

楼主(2023-03-29):
前几日,朋友送了个TGZ380n陀螺仪,说炸机坏了。我也好奇,这东西里面是什么?没见过,虽然不贵,但很想看一下。
先上电试一下,陀螺仪跑完跑马灯后红灯闪烁,起码mcu正常,但有红灯故障
拆机,拆机,好小巧,电子元器件封装都非常小。(这一面是供电芯片、LED、旋钮的电路)

放大观察,发现,这个芯片第5引脚虚焊了,应该是撞击力度比较大。

果断加焊, 通电测试后,有时候还是会有故障,有时候蓝灯能通过自检,有时红灯亮自检不过,通过概率20%,猜测可能是电容坏,测了一遍芯片旁路小电容,没发现问题。测试花了很长时间,第二天再看看。下图是能自检通过陀螺仪状态。

第二天想下,也有可能其他芯片也受到撞击虚焊了,因为资料有限,尝试最笨办法依次重植芯片。

1,2号芯片 丝印被打磨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猜测是逻辑芯片,哪位大神帮科普一下。 重植后,问题依旧。(不安装1,2号芯片,100%不能通过自检)

3号芯片  MPU3050  陀螺仪芯片, 负责感应飞机横滚和 俯仰       重植后,问题依旧。          (不安装3号芯片,居然可以通过自检)

4号芯片  ISZ-650单轴Z型陀螺仪    负责感应飞机锁尾。重植后,  陀螺仪正常工作。         (现在的陀螺仪只使用一颗mpu6000系列陀螺仪芯片就够了。)

5号芯片  MCU STM32 f101C       是单片机芯片,    。

简单测试下 波形OK   倾斜盘感应、控制OK   改天上机试飞一下,。

感谢观看

网友:
这设备很专业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碰运气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完全不懂芯片的我,看了你的帖子,理解是负责锁尾的芯片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