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调470mb陀螺仪,问题

楼主(2023-03-30):
遥控器陀螺仪的类型,是选择GY还是,普通NORM这两不不知道怎么选,   在就是在这两种类型下,大约感度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A:
不懂帮顶
MB最大的好处就是用在油机抗震,不好的就是设置不直观,当然用习惯了也许很好用,最起码对新手来说没K8连接蓝牙那么方便
我现在手上唯一一个MB是从NX4油机那里带过来了,到手只调整了发射机14SG第五通道陀螺仪感动的一个数值其他没动过,之前那个随470整机带过来的几乎全新MB5.0+7008接收机被我用来换了几个三个全球鹰和黑鹰机架和发动机,然后用ESKY的白色接收一体的K8轻易补上了,试飞了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MB最大的好处就是用在油机抗震,不好的就是设置不直观,当然用习惯了也许很好用,最起码对新手来 ...

嗯k8也在用,调机直关可见,也方便,mb没用过,想和k8对比一下那个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k8也在用,调机直关可见,也方便,mb没用过,想和k8对比一下那个效果好,

机子机械方面没问题的话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可能只是手感风格的问题,MB的锁尾可能比K8省心

网友B:
GY1  RUD选择为NORM模式,不要使用AVCS模式。调节到从G灯亮起开始试飞。依照低转速高感度,高转速低感度的原则调整,感度尽可能的高锁尾才能好。每个爱豆模式都要去调整一下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1  RUD选择为NORM模式,不要使用AVCS模式。调节到从G灯亮起开始试飞。依照低转速高感度,高转速低感度的 ...

这个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

好的谢谢

网友C:
其实NORM 和GY模式主要是针对不同的陀螺和遥控来说的,FUTABA系的一般用GY模式,他家品牌如JR可以用NORM。不管那种模式,都可以设置陀螺的锁尾和非锁尾模式。对于NORM来说,一般0~50%非锁尾,50~100%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NORM 和GY模式主要是针对不同的陀螺和遥控来说的,FUTABA系的一般用GY模式,他家品牌如JR可以用NORM。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