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搓直驱360,准备试飞!

楼主(2023-03-30):
       最近感觉直驱机好像很流行,看着我破烂不堪的X360,突然心血来潮想改成直驱机,尝试一下直驱机的魅力,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构思很简单,利用360原有的结构,主轴皮带轮,皮带轮轴套,加上一个盘式电机搞定。
      先手搓主轴,需要锯掉皮带轮轴套,留一点点就好,然后主轴打孔,皮带轮轴套固定在主轴上,做好的样子就是这样

    主轴6MM,正好可以利用450的单向轴承座,装在盘式电机上。小黄鱼去淘了一台电机,,自己加工了一个铝合金的底座,最终装出来是这样滴

    侧板要重新打磨开孔,电机不然装不下,最终打磨安装完毕的效果

装完调机,用MB陀螺,好赢60A电调,大概测试了一下,丝滑流畅,等待周末去试飞。
file:///F:/%E8%88%AA%E6%A8%A1%E7%9B%B8%E5%85%B3/%E7%9B%B4%E9%A9%B1360/28a73a58da597bd5a801ec18b613ca3e.mp4

网友:
电机多重?

楼主:
电机重量没测,总重量比以前多了50g左右,170KV的电机。动力还是够的,还没试飞,不知道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重量没测,总重量比以前多了50g左右,170KV的电机。动力还是够的,还没试飞,不知道效果。

牛,赚了好几千,迷你版RAW420

网友:
富丽A4就这样诞生了

网友:
掉转很厉害的

楼主:
好像是同款电机哦,掉转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改来玩玩,飞飞航线好了,总比把这恼火的360丢掉好。

网友A:
这电机看着不错,是什麽型号?

楼主:
8108盘式电机,KV170。是仿那个U8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同款电机哦,掉转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改来玩玩,飞飞航线好了,总比把这恼火的360丢掉好。

自带稳定陀螺,自旋很稳,飞航线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要做翻,摆的动作就很吃力。一来重惯性大,而来动力不足。调到90%油门曲线,降低螺距都没有明显改善。玩玩新鲜不错。我已经改回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带稳定陀螺,自旋很稳,飞航线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要做翻,摆的动作就很吃力。一来重惯性大,而来动力不 ...

掉转那是你的电调没有调好参数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转那是你的电调没有调好参数而已

确实,可能是p,i值不合适。陀螺效应无解。我是参考大哥你的帖子改的,可以分享一下电调设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可能是p,i值不合适。陀螺效应无解。我是参考大哥你的帖子改的,可以分享一下电调设定吗?

我的好像都加大了2
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像都加大了2
你试下

明白,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好像都加大了2
你试下

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有点改善,但是还是差强人意。唯独就是续航直驱有优势,飞航线大约增加一倍续航。练手航线还是挺稳定的,基本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有点改善,但是还是差强人意。唯独就是续航直驱有优势,飞航线大约增加一倍续航。 ...

我的自己还改了粗线,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当然肯定没有传统电机的暴力,但是优点是安静,省电,看你的取舍了

网友D(2023-05-31):
RS4和M4就很暴力哦。。。同样是直驱,我觉得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S4和M4就很暴力哦。。。同样是直驱,我觉得可以了

几百元怎么跟几千元相比呢,如果几百元的成本做出来也能能PK几千元的,那何必花几千呢。一台成品机下来整机四五千,不暴力也说不过去,在M1,M2没出来之前的前俩年我已经很小成本弄了直驱的K120和K130,但跟商业机M1,M2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就是商业就是商业,

网友:
赞!六一快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几百元怎么跟几千元相比呢,如果几百元的成本做出来也能能PK几千元的,那何必花几千呢。一台成品机下来整 ...

是啊,DIY没办法跟商业级的比,毕竟研发费用,设计,开模,CNC精度,都没法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DIY没办法跟商业级的比,毕竟研发费用,设计,开模,CNC精度,都没法比

我今天上午有幸见到了M4和RS4的真容,赵总进步的很快,都会各个面翻滚了,用S2和RS4,M4练习是真高效,不过也跟时间投入有很大的直接关系,我现在一个月都飞不上一次,别说进步了,原来的水平都维持不了,原来都倒飞四面和三个面的翻滚了,现在已经严重退化了,只会倒飞两个面悬停和两个面的翻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上午有幸见到了M4和RS4的真容,赵总进步的很快,都会各个面翻滚了,用S2和RS4,M4练习是真高效,不 ...

嗯,直驱机维护方便,炸了也好修,拿来练习效率肯定高。。。但还是模拟器最高、有时间就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直驱机维护方便,炸了也好修,拿来练习效率肯定高。。。但还是模拟器最高、有时间就多练模拟器吧

我现在模拟器一年没摸过了,没机会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模拟器一年没摸过了,没机会摸

不能吧,时间像海绵,挤一挤总是会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能吧,时间像海绵,挤一挤总是会有的

关键没有能装模拟器的电脑,公司的电脑码字可以,装模拟器太张扬,家里为了防止小孩沉迷游戏,已经取消电脑这种东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关键没有能装模拟器的电脑,公司的电脑码字可以,装模拟器太张扬,家里为了防止小孩沉迷游戏,已经取消电 ...

现在的小孩都不沉迷电脑了,都沉迷手机了。。。难不成你手机也给取消了?搞个配置说得过去的笔记本,还不是一样模拟器,看你有没有心想练而已,很多人模拟器是坚持不下去的,毕竟太枯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小孩都不沉迷电脑了,都沉迷手机了。。。难不成你手机也给取消了?搞个配置说得过去的笔记本,还不 ...

手机和Ipad还可以控制一下,因为使用都在大人手上,而且也只是下班时间给他们玩几下,电脑真没法控制、
好吧,我得想办法搞台待机久一点的笔记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手机和Ipad还可以控制一下,因为使用都在大人手上,而且也只是下班时间给他们玩几下,电脑真没法控制、
...

加油哈,你现在练得太慢了。。。多搞模拟器是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油哈,你现在练得太慢了。。。多搞模拟器是真理

嗯嗯,等我完成上半年KPI先,,,目前只能玩玩发动机过下瘾了

网友(2023-09-15):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看着不错,是什麽型号?

8108电机,老虎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