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推荐飞室内直升机的遥控

楼主(2023-03-30):
大家好,刚入门,求推荐款飞室内直升机的入门遥控,要包含富斯一代协议的,经济实惠点的,目前只是想找找感觉,玩的好再更新好一点的遥控,谢谢各位

楼主:
200-300左右的就行

网友A:
没有符合你要求的

网友B:
一代停产很久了,除非你找二手。另外为什么一定要一代?不知道原因,无法给建议

网友C:
中文的就华科尔d7e,自己加高频头,英文的就tlite,自带高频头

网友D:
四合一遥控器

网友E:
挂个四合一高频头就行

网友F:
直升机首选FUTABA吧 不需要入门找感觉 遥控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直接上最好的 以后不需要换 学习能力强点就14sg 全英文 但是便宜
不喜欢英文就16sz或者16IZ都行 相对便宜 有钱直接上18sz 其实16就足够用了

网友G(2023-05-15):
radiomaster佐罗四合一版本~

网友H:
k110蛮好的

网友I:
只要能上模拟器,随便选一个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