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和i6x都支持富斯一代协议么

楼主(2023-03-30):
如题,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控的电源开关,操作手感极差。

网友:
支持,接收机模式里关闭2A协议就是一代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的电源开关,操作手感极差。

牙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的电源开关,操作手感极差。

同感,开关紧开关键面又滑,有时要用指甲盖才能开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感,开关紧开关键面又滑,有时要用指甲盖才能开关机。

万一模型上天后,开关接触不好又断开了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一模型上天后,开关接触不好又断开了咋办?

你理解错了,开关接触没有问题是说它开关机时手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开关接触没有问题是说它开关机时手感不好。

这种开关,手感不好,通断的定位很不清晰,既不防尘,更不防水,,用在油机上更容易出问题,新的时候好,时间长了极易氧化造成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