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X 空中0.5秒电调过流保护

楼主(2023-03-30):
请教550X 空中0.5秒电调过流保护
亚拓550X 改了皮带版,原装动力,560桨 空中 动作一大 偶尔会过流保护,0.5秒恢复,吓人啊。下来数据200多A.

网友:
如何改皮带版?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怎么改的皮带,很可能是静电干扰

网友:
试试提高转速

网友A:
我的TG520,改560,最近也有这个情况。。。之前飞了一两百电不会,也没有炸鸡,最近突然出现的,没回传也不知道电流高不高,反正情况和楼主差不多,比如自旋钟摆,摆着摆着,会突然就熄火了,然后0.5秒左右,动力又恢复了,初步怀疑是插头打火,发黑造成的?目前还不清楚,因为是偶发性的,不好找问题根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TG520,改560,最近也有这个情况。。。之前飞了一两百电不会,也没有炸鸡,最近突然出现的,没回传也不 ...

巡检一下动力电接头,有内断或脱焊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巡检一下动力电接头,有内断或脱焊的可能性

嗯,有这个可能,我检查看看

网友:
我的MSH500也一样,不管做什么动作,都会偶发性熄火然后马上恢复,至今不知道原因。。
不过我看了下大家出问题的都是皮带机,会不会真的和静电干扰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