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一代神机-Frsky X9D

楼主(2023-03-30):
今天犯了个 错误! X9D PLUS2019 成板砖了 ……还好救活了!最近刚装完5寸穿越机  想着刷一下固件  ,当时遥控器电不多 想着补点电 ,懒得取出电池,随手就插电脑USB了,还是关机状态。 连上飞控后 ,打开BF固件升级,当时也没有注意到bf提示有设别连接到DUF (回忆) 刷写了两次固件 ,因为第一次没成功。 我再次连接飞控 找到了端口继续刷写成功了 。 当时根本没有想到,第一次的没成功是给遥控器刷了,虽然对于遥控是错误的固件。 下午的时候我才发现遥控器打不开了( 图1.2.3.4) 郁闷…… 试着用opentx companion2.3 重新刷  虽然usb插入电脑有提示音,但opentx companion提示错误 , 感觉没招了, 寻思返厂……

    因为当时没想到是刷错了固件导致(怎么会吧BF里飞控的固件刷给遥控器,太扯淡了。但事实就是刷进去了 虽然是错误的固件)我还想着是不是硬件被我烧坏了 要不拆开看看  摸一摸指不定哪里烫手 , 于是打开后发现也没温度,同时发现X9D的主控芯片也是STM32的,只不过是F407(图5.6)

咦!!! 有意思了  突然就感觉哪里不对劲了 !当时其实已经和Frsky的客服联系过了 他们也没给出问题原因,建议返厂。 也就想起之前说的变砖原因了,既然都是stm32芯片 都是需要刷写固件 那我之前说的就不无道理。抱着试试的态度 我果断用STM32CubeProgrammer这个工具 因为之前用过马泰克H743-WING  这个飞控官网是建议用一个软件去刷写固件的方法 (图8
) 既然opentx companion2.3已经不能识别了,死马当活马医。下载STM32CubeProgrammer 按照一下步骤进行后 就过来了

步骤6 选择 X9D的最新固件

至此 一代神机活过来了!

还好 我的模型文件还都在!
提心大家,遥控器没事别连接电脑,尤其在刷飞控固件时 。切记

网友:
果断收藏了。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开源的就是需要折腾。佩服佩服

网友:
开源的不怕刷错固件变砖,只要找对方法就能满血复活,错误谁都无意中犯过,但也会成为今后宝贵的经验,胆大心细不怕挫折方为王道,楼主厉害!

网友A(2023-10-08):
厉害,楼主是软硬件兼修啊,多发点用X9D飞DLG的帖子吧!!

楼主(2023-12-25):
引用 网友A:
厉害,楼主是软硬件兼修啊,多发点用X9D飞DLG的帖子吧!!

您是想了解关于OPENTX系统对DLG的设置吗  建议找一下这个视频关键字: OpenTX之DLG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想了解关于OPENTX系统对DLG的设置吗  建议找一下这个视频关键字: OpenTX之DLG设定

谢谢,现在航模的网站越来越少了。优质帖子也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