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一个PVC板,怎么用车床卡盘来装夹呢

楼主(2023-04-01):
要掏出这两个孔,直径为18mm,28mm。整块板子宽80mm。长120mm。现在问题是要怎么用卡盘装夹呢

网友:
药球不高用台钻,开孔器就行吧

网友:
关键词:车床花盘

网友:
单动卡盘或者花盘,或者拆下卡爪用加长螺丝配合抱箍直接想办法紧在卡盘上

楼主:
多谢各位,找到花盘的图片啦

这个要卸下卡盘来装吧。能不能把花盘装到卡盘上。省得卸卡盘啦

网友A:
PVC板上两圆心作直线,平行中心高,粘在夹于刀架的木方上,钻头小镗杆夹于卡盘,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板上两圆心作直线,平行中心高,粘在夹于刀架的木方上,钻头小镗杆夹于卡盘,开干。

你zj这个方案是最接近现实的,多谢提供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zj这个方案是最接近现实的,多谢提供思路

期待成果!

网友:
这就不是车床的活,随便一个CNC铣两个圆多简单啊,上车床孔的位置度很难做好

楼主:
割了一个直径9cm的圆环,把它的内壁夹在卡盘上,然后端面焊上个大圆盘充当花盘。另外呢,这个花盘还准备以后用来固定镗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割了一个直径9cm的圆环,把它的内壁夹在卡盘上,然后端面焊上个大圆盘充当花盘。另外呢,这个花盘还准备 ...

偶滴车床主轴中心到导轨距离是103.6mm,已经找到5mm厚铁板了,自己用切割机切成220mm的粗圆了,累死我了。等待加工成直径205mm的 圆盘。回头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