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最好的练手机是哪种呀?

楼主(2023-04-01):
如题,老老菜鸟一个,手里的450sport自己都看不入眼了,每 次调陀螺仪都要带内窥镜伸到肚子里去调,也调不好,没劲,都不想去碰了。想问下:直机练手都说泰世的X3耐操,想看下大家的心得

网友:
不難按呀 , 是否裝錯位置了呢 ?

网友:
太老的机型就淘汰算了,随着时间发展,直机的设置肯定是越来越便捷合理的,所以,远古机型再怎么价廉,但是给人的体验感太差了,性价比其实不高。

网友:
出一台x360

网友A:
别买X360, 买X3或者亚拓470L。  X360精度低,装好容易出现金鱼尾,还排除不了。看见不止几个人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x360   x380   470l     x3   这些都行    价格精度成正比    肯定越贵越好    看预算入就行    不过今年入直机可以选择500级以上的    450级的稍显落后了

网友:
练手首选就是X360,配件便宜,整机便宜,配上电装价格也不高。虽然精度不敢恭维,还有点金鱼尾,但是这都不影响你练习,毕竟你的目的就是练习。价格和精度是成比例的。飞机太贵,配件太贵会把你修到退魔。上手以后直接就上500级。

网友:
X3或者470L

网友:
我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但还是想重复一下:二手市场盯住1500元左右的亚拓470L准新机,470L这个机型还是可以的,因为前期很多商家拿这个机型配H1这样的飞控当航拍直升机卖,所以咸鱼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亚拓470  副厂配件很便宜

网友:
S2/M2 配合草地 最适合新手

网友B:
谷天S2,买了绝不会后悔

网友C:
如果有大场地飞行条件,经济条件又一般的情况,模拟器+550级别二手机绝对错不了,你买S2、M2这种也没啥用,高手都是先模拟器练出来再用大机实践,最后再用这种双无刷小鸡印证和休闲,当然,如果经济允许,那所有机型一起买,不做选择题,实在经济有困难,苦练模拟器+K110

网友D:
本坛早有结论500级,便宜皮实

网友:
富丽的那个360随便炸不心疼,谷天s2s4朗宇m2m4感觉都可以,我有个m2,kdsA5飞跃550好像也不错。我有个tg520,但是我想换个kdsA5飞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本坛早有结论500级,便宜皮实

500级别推荐哪些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谷天S2,买了绝不会后悔

我就是用M2入模和练习的,省钱是真的省、、、刚入模那会老是炸鸡,经常没损失,或者损失很小。神器,就是比较小,眼神不好的人吧,不好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大场地飞行条件,经济条件又一般的情况,模拟器+550级别二手机绝对错不了,你买S2、M2这种也没啥用, ...

我就是先模拟器,再用M2印证动作、然后熟练了,才上大机,你会发现小鸡的动作做得好,大机更容易了,比如我小鸡自旋翻偶尔还飘一飘,大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而且小鸡玩得溜,大机做动作变得异常的轻松。现在唯一不敢印证的动作就是熄火降了,模拟器练得再好,小鸡没法熄,大机怕炸鸡。就只能靠模拟器过手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先模拟器,再用M2印证动作、然后熟练了,才上大机,你会发现小鸡的动作做得好,大机更容易了,比如 ...

说实在,自从上了520感觉熄火时浮力好大,螺距剩余很多,感觉可以推两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00级别推荐哪些机型

各种杂牌都行,新手飞不出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实在,自从上了520感觉熄火时浮力好大,螺距剩余很多,感觉可以推两次

上次随X5空机买的520桨竟然找不到了,X5二进宫花了两三个星期晚上空余时间装好了,还是喜欢这个级别,一个电池,不会暴力飞,XT60插头足够
X5准新空机800,大桨100, 原装马达355,全新120A V4电调 399,投入也1700,从其他机子移植舵机和陀螺仪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杂牌都行,新手飞不出区别

确实,但能炸出区别

亚拓500小炸一下要扫好几个齿轮,大齿扫,横轴歪,尾管严重歪,
X5小炸基本无事

网友H:
建议买亚拓470L或者亚拓500X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买亚拓470L或者亚拓500X

470L主要是方便,配件还算便宜,而且可以替换的精品配件多,
旋翼头可以整个换成XL380的,尾巴可以整个换成冰人470的,原装金属旋翼头和塑料旋翼头都不耐炸,金属容易炸变形,塑料的很容易直接炸坏,综合下来还是一步到位,直接更换小罗380的旋翼头,手感还更好,

XL380原机确实是好飞,但炸起来可不便宜,侧板容易伤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实在,自从上了520感觉熄火时浮力好大,螺距剩余很多,感觉可以推两次

倒飞熄火还是正飞?你大概在多高的空中切的熄火?我手上也有台520,而且还改的560的桨,本来是打算用来练熄火降的,但机子状态太好,又不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倒飞熄火还是正飞?你大概在多高的空中切的熄火?我手上也有台520,而且还改的560的桨,本来是打算用来练 ...

我只是相对于之前的小机380来讲的,降落前的熄火,不是高空熄火降落,这个还没练,太容易找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倒飞熄火还是正飞?你大概在多高的空中切的熄火?我手上也有台520,而且还改的560的桨,本来是打算用来练 ...

一年前在上洋,巴总用刚买的RAW700练习倒飞熄火。。。。有啥不舍得的,你技术这么精湛,模拟器做到位了,真机肯定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年前在上洋,巴总用刚买的RAW700练习倒飞熄火。。。。有啥不舍得的,你技术这么精湛,模拟器做到位了, ...

承你贵言。我这个五一就准备上真机熄火降了。熄火降会了一年了,就纠结了一年多了、我这人太谨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承你贵言。我这个五一就准备上真机熄火降了。熄火降会了一年了,就纠结了一年多了、我这人太谨慎

你700入的比我早,我三台700都炸了一遍,你3D飞的那么爆都还好好的,我就练个倒飞、翻滚都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700入的比我早,我三台700都炸了一遍,你3D飞的那么爆都还好好的,我就练个倒飞、翻滚都炸,,,

我的700扫了两次齿,都没炸哈。。。飞了几百个起落,三年没炸了、就是很谨慎,不做不熟悉的动作啊,虽然飞得爆,但都是我熟悉到烂的动作了,说夸张点,有时候看不清楚姿态都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700扫了两次齿,都没炸哈。。。飞了几百个起落,三年没炸了、就是很谨慎,不做不熟悉的动作啊,虽然 ...

空域感好牛,没人能比,好久没跟师傅沟通了,不知道浪哥现在飞的怎么样?你跟他差不多同时期入魔,我比你们入魔都要早十几年,惭愧.我是花了十几年才学会了一面倒飞,现在得下一个十年才学会其他三个面的倒飞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先模拟器,再用M2印证动作、然后熟练了,才上大机,你会发现小鸡的动作做得好,大机更容易了,比如 ...

我是新手。M2 S2和羽翔的F180V2哪个更好一点。羽翔的颜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域感好牛,没人能比,好久没跟师傅沟通了,不知道浪哥现在飞的怎么样?你跟他差不多同时期入魔,我比你 ...

大叔现在也很厉害啊。。。我和他技术差不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是新手。M2 S2和羽翔的F180V2哪个更好一点。羽翔的颜值高

推荐肯定是M2 EVO和S2啊。宇翔的做工差很多

网友:
直接 550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荐肯定是M2 EVO和S2啊。宇翔的做工差很多

m2和s2呢?哪个好点

网友J:
空机也就千来块的东西纠结啥,X3买就是了。会一点了整一个轻一些的550玩,那时候再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J:
空机也就千来块的东西纠结啥,X3买就是了。会一点了整一个轻一些的550玩,那时候再纠结。

不能这么的说,你有了550后,380配件就感觉很便宜,你有了380感觉360配件很便宜,然而别人从360(X3)开始起步就不同了。

网友(2023-05-04):
我只有M2和S2,没有M2 EVO、M2肯定是不如S2的。M2 EVO 看着就很结实,但没飞过不好评价。

网友K:
就没有考虑飞越450吗(轴传),我飞了十年飞越450,这个机子配件齐、价格合理。装机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每个齿轮传动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没有考虑飞越450吗(轴传),我飞了十年飞越450,这个机子配件齐、价格合理。装机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每个齿 ...

回头再看轴传450,还是很好的,我这两天正准备组一台,之前练倒飞炸了两台轴传450后改皮传,没有一台能飞的,后面买的有副翼成品机皮传的倒啥问题都没有,自己组的碳纤机身皮传450调试不好机身会抖动,很难解决

网友K:
飞越 Tarot 450PRO一体化主轴固定座、飞越 Tarot 450PRO 金属尾管固定座,这两个配件很好用,调整好,小炸基本不扫齿。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飞越 Tarot 450PRO一体化主轴固定座、飞越 Tarot 450PRO 金属尾管固定座,这两个配件很好用,调整好,小炸 ...

我现在手上两个轴传的尾管固定座,有一个不太顺滑,不知道啥原因,回头看看飞跃450,真是良心价格,真正的玩模型所在,现在都在追求暴力的双无刷,或者420直驱了,我们好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但上周五我看本地从来没见过的一位摩友在我平时的飞的飞场飞MCPX埋头练倒飞航线的基本功,而且手上就一台机,炸了又飞飞了又炸,一个下午下来自己预定的目标也达到了而我带了七八台机,炸一台换一台,,,啥动作都没练出来,觉得自己太浮躁了,需静下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两个轴传的尾管固定座,有一个不太顺滑,不知道啥原因,回头看看飞跃450,真是良心价格,真正 ...

我每次去飞场基本上要带2架450,配置基本一样,偶尔也会再带X5,针对某一动作,体会一下大飞机的感觉。一个上午飞12块电池。再跟你分享一下飞越轴传的一体化尾管座和尾波箱调整的个人经验:新买的尾波箱和尾管座,要拆开,它里面有个铝制的轴套,这个轴套短了1.4MM,导致对转齿轮没有结合好,只要小炸就扫齿,解决办法:在淘宝买尼龙轴套,在家用砂纸将长度磨到合适(大约7.4MM),装上转动一下,检查齿轮结合是否到位、顺滑。就可以装机了。还有二点:飞越尾推设计的不好,建议换冰人的尾推,传动轴建议用亚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每次去飞场基本上要带2架450,配置基本一样,偶尔也会再带X5,针对某一动作,体会一下大飞机的感觉。一 ...

谢谢分享,我其实有七八台380级的机子,折腾450完全是为了寻找征服的感觉,之前一直没搞好,后来搞好的那两台450都是成品机,有副翼改无副翼的,用地平线的420马达更好飞,地平线35A电调也是ESKY代工的,几台机子配置完全一样,成品机就是飞起来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每次去飞场基本上要带2架450,配置基本一样,偶尔也会再带X5,针对某一动作,体会一下大飞机的感觉。一 ...

我光买冰人的尾波都可能花了几千块呢,450和470的有十几套,之前主要是机身抖动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像ESKY这种一体化玻纤机身就不会有这种抖动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飞越 Tarot 450PRO一体化主轴固定座、飞越 Tarot 450PRO 金属尾管固定座,这两个配件很好用,调整好,小炸 ...

一体主轴固定座是不是不好拆轴承呀,比较担心这个,和换电机轴承一样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体主轴固定座是不是不好拆轴承呀,比较担心这个,和换电机轴承一样麻烦。

很好拆,主轴拆下,找一根没用的主轴,插进去对敲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体主轴固定座是不是不好拆轴承呀,比较担心这个,和换电机轴承一样麻烦。

换电机轴,不能用锤子敲,买一个台钳,把旧轴顶出来。

网友:
500-550都可以,单电池,方便,好好模拟,一般也不炸

网友:
我大大小小飞机都折腾了一遍下来,最终还是550和700。550好飞,一块电池,要求低,用来练习。700用来飞熟悉的动作,电池还可以用550的。这个搭配个人认为是最佳的没有之一。飞了大机后根本就不想飞小飞机了,360,380级别的现在送我我都不飞。

网友:
大飞机上小桨行不行,亚拓470l我用之前450的325mm的桨可以吗

网友:
舞600,机器便宜,耐炸。还不用买头罩,很适合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买X360, 买X3或者亚拓470L。  X360精度低,装好容易出现金鱼尾,还排除不了。看见不止几个人出现这种问 ...

那是自己没装好,360金鱼尾我解决过好几台了,金鱼的因素很多,只有一个是机子问题需要换螺丝加固一下,其它都是安装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算上电池,成本,便于携带这些,还是500最佳。450以下千万别轴传,500以上我就很喜欢轴传了,现在600,700 ...

轴传机子确实对尾轴的轴承保护比较好,我NX4刚改皮传,尾波箱的尾轴前端的轴承就死给我看了,内圈烂了,外圈卡在尾波箱上死活搞不出来,
我之前爽飞过的三台自组450都是轴传的,用的是九鹰破产的DRAGON 360的轴传波箱,好像好多年前八九十一个,买了好几个,后来练习倒飞炸鸡了就改皮传了,改皮传后买了冰人尾巴一样机身发抖从未爽飞过,目前爽飞的皮传450还是ESKY有副翼的成品机,还有两台密视锐的电动黑鹰450成品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轴传机子确实对尾轴的轴承保护比较好,我NX4刚改皮传,尾波箱的尾轴前端的轴承就死给我看了,内圈烂了, ...

应该用拉马这类工具能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拉马这类工具能拉出来

确实是用拉马了,但不是用拉马这个工具,是刚好用拉马中间那颗M10的长长的螺丝在背面攻进去扩下孔,然后用飞跃的球头钳子合紧后轻轻敲出来,算是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