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7032钻铣床加装Z轴数显标尺

楼主(2023-04-02):
网上买的广陆数显标尺,打算安装到钻铣 床的z轴上,最近在考虑怎么个固定方法。尺不动表动,还是表不动尺动。

楼主:
亮堂堂,拍个照片都清楚许多

楼主:
这部位不好固定,没有基准面

楼主:
初步想法是表不动,尺动。尽量减少连接件,降低活动部件松动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A:
直接装光栅尺吧。装这种没省钱也不耐用

网友B:
为啥你这个铣床齿条在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光栅尺吧。装这种没省钱也不耐用

光栅尺表头比台钻机头还大

网友C:
弄个底座加个百分表就行了嘛  这种光栅的 进油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光栅尺吧。装这种没省钱也不耐用

这个装在主轴套筒上,代替微进给刻度。这种数显卡尺体积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这个铣床齿条在前面

前后两排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底座加个百分表就行了嘛  这种光栅的 进油就不准了

手上一个数显卡尺用着还行德力西的,ip5挺抗使的,没有啥问题,这个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D:
我的是尺身固定,数显表上下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尺身固定,数显表上下滑动。

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尺身固定,数显表上下滑动。

看过您的贴子,刚才又翻了一遍,z轴尺子固定的直观方便,可以借鉴学习。之前我装过一个,也是尺不动表动的,这次打算换个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过您的贴子,刚才又翻了一遍,z轴尺子固定的直观方便,可以借鉴学习。之前我装过一个,也是尺不动表动 ...

不知不觉铣床已经买了14年了!成了老伙伴了。

网友E:
光栅尺比这个耐用哦,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不觉铣床已经买了14年了!成了老伙伴了。

过的也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栅尺比这个耐用哦,就是贵

光栅尺好,就是这个

位置不好按装 ,数显尺薄一些,也考虑过光栅尺,最后还是觉得数显尺比较适合在这个位置

楼主:
百分表打住底端面,测试两表对照读数

网友F:
干得不错,这种打表用钟式百分表,别用杠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得不错,这种打表用钟式百分表,别用杠杆表。

谢谢h3兄提醒

网友G:
电子尺调到位置可以清零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尺调到位置可以清零开始

这个位置装电子尺比较方便,配合微进给手轮,能知道下刀多深,清零,做到心中有数,经常使用对误差也能很好掌握。比刻度盘精确多了,刻度盘摇着摇着就忘了多少了,还是这直观方便

网友H:
这……灵魂刀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灵魂刀闸

这个刀闸收藏多年,暂时装在这里,使用倒是方便,这路电是变频器上的控制电路,12V的弱电,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