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到这个感应加热视频

楼主(2023-04-02):
(无正文)

网友A:
锅底检测怎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底检测怎么过?

这种方式呢,应该对电磁炉保护作用最大,相当于隔离变压器,电磁炉线圈的电感不会变化,电压耦合成低电压大电流来用,当然了电流大了,铜管发热也会变大。
我猜啊,检锅在铜管上实现了,放进去的铁块就相当于锅。

网友:
九曲十八憋,太TM费劲了,还是设法商品化我的作品,造福各位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呢,应该对电磁炉保护作用最大,相当于隔离变压器,电磁炉线圈的电感不会变化,电压耦合成低电压 ...

哪位兄弟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兄弟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

我正准备测试呢,废电磁炉已经买回来了,不捡锅故障。修好后,准备用铜管来试。电磁炉本身线圈28t,线径2.4mm,电感115微亨。线圈直径165mm,铁氧体直径190mm。对了在网上看到是电磁炉改高频加热视频都是把线圈拆了另绕。别忘了原线圈下是有铁氧体的。如果去掉铁氧体,呵呵,后果大家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