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达大喷喷高速就是跳跳船,怎么配置重心?

楼主(2023-04-03):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1NDkzNzEyMA==.html?scene=long&playMode=pugv&sharekey=a87faf8d0df1a79c2e90429e4251c30f2

大佬请教下喷泵高速跑起来跳船,重心如何分布,不带电池2.1kg,动力如图,喷泵是40口径的4叶桨,吃水深度看上图,本来是装6S5200mah的电池,发现完全压不住一直吸不到水,改了2组并联6S5200mah后情况好点了,下水重量3.5kg,但是还是像视屏中一样高速会跳,请教下大佬喷泵重心在哪里,哪需要加配重,万分感谢

网友A:
同款船体同款泵喷我用的3674电机,4S电池。个人以为6S偏猛,碳纤混纺船体又比较脆,保守配置为好。楼主测试的水域有明显的岸拍浪,且船体是垂直于波峰行驶的,一旦船头船尾架在两个波峰之间,进水口就离水了。以上为个人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船体同款泵喷我用的3674电机,4S电池。个人以为6S偏猛,碳纤混纺船体又比较脆,保守配置为好。楼主测试 ...

过两天我找平静的水面再试试,总感觉没浪的话这船就差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两天我找平静的水面再试试,总感觉没浪的话这船就差点意思

我的船昨天在公园的小湖里跑了几圈,因为楼主的提问,专门留意了一下这个问题。同样的,我甩尾掉头回航骑到之前造成的尾波上,也变成跳跳船了。晚上把电池(纵置)往船头挪了6公分,又加了80克配重,哪天再去试试。

网友:
赶紧送给我算了,别调了

网友(2023-11-02):
请问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机?搭配的多大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