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的锂电池放电器

楼主(2023-04-03):
晒两款自制的锂电池放电器、尽可能用现成的零件组装的。

小的锂电池放电器放电组件一个100W铝壳电阻、散热片是从老款DELL品牌机拆下的铝制散热器分量十足有680G重,配上两个闲置的9CM散热风扇实测3S4500MAH锂电池放电到BB响报警大概20分钟。大的放电模块用的一个200W的铝壳电阻,散热器是从电脑上换下的九州风神的CPU散热器配两个12CM风扇,散热效果嗷嗷的!

网友A:
可以考虑下用降压模块给手机pad等电子设备充电

网友B:
万一搞忘了会不会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下用降压模块给手机pad等电子设备充电

你说的那个我也有,但是那个放电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搞忘了会不会过放?

我会接BB响的,不会过放的

网友:
不如做一个手机充电器,电灯类的好,白白浪费能量

网友C:
BB响精度太差了,它无法保证每块电池的放电平衡。你这样放几次很可能把你的电池给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响精度太差了,它无法保证每块电池的放电平衡。你这样放几次很可能把你的电池给弄坏了!

我是嫌弃充电器自带的放电功率太低了,才用这个放电的!放好电后再用充电器平衡保存

网友D:
我的两个方案  一个是直接往磷酸铁锂电包里面反冲,另外一个是用半导体制冷片,按照你这套散热设备,估计能奔200W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个方案  一个是直接往磷酸铁锂电包里面反冲,另外一个是用半导体制冷片,按照你这套散热设备,估计能 ...

锂电池包我也有,但是最近锂电池买的有点多一次把电池用完就要一个下午了,所以就不带电池包了!

网友E:
淘宝直接买个150元左右的电子负载,能设定放电电流和截至电压,非常高效和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直接买个150元左右的电子负载,能设定放电电流和截至电压,非常高效和安全的。

我这个没多少钱,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就是买了个铝壳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