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7E 和V911S协议的问题

楼主(2023-04-03):
各位大大,请问个问题哈。

我看DEVITION 5.0是支持V911S协议的,但是我的D7E加了24L01高频头,刷了DEVITION V5,但是为何却找不到V911S协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萌新来回答看看对不对,首先那个机子的协议名字不一定叫V911S,其次,高频头还要改txt启用后才支持,启用方 ...

感谢啊。问题是在LOAD列表里面,没有V911S这个名字。

楼主:
在DEVITION 5的帮助文件中,明确列出协议名称为V911S

难道DEVITION已经开始支持萝莉接收了吗?LOLI

楼主:
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那么也就是说,在电脑飞行游戏中,可以用D7E来玩了哈。

网友B:
我记得好像5.0的固件是不显示这个协议的,但是有个最新的支持crsf协议的固件,这个固件里面有V911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5.0的固件是不显示这个协议的,但是有个最新的支持crsf协议的固件,这个固件里面有V911S协议。

那是哪个版本啊?

是不是NIGHTLY这种?DEVITION 5.0.0是2016年的,这就是DEVITION 的最新版。但是NIGHTLY有到2021年的版本。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本帖终结。

结论是:必须刷入NIGHTLY 5.0然后DEVIATION说明里面的各种协议才会有。

我的电脑操作系统是WIN7 64位
方法是:在DEVIATION下载页面 https://deviationtx.com/download ... -deviation-releases -->  Nightly builds  -->  2021-06-11  -->deviation-devo7e-v5.0.0-c84450e
下载该文件。
然后解压。

无论何种渠道,取得DevoDfuSe_v2.0_Setup文件,并安装这个软件。注意:这个软件中有驱动程序。刚安装完后,左上角的Available DFU Devices下面的复选框中并无任何内容,遥控器并未被该软件识别。

然后对于D7E来说,按住"EXT"按钮开机,这个时候D7E屏幕出现 系统升级提示“Program update.......”

在电脑桌面上,右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在其中会出现一个选项,在处理器栏目的下面。这个时候,卸载。然后重新关遥控,开遥控。然后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的子列表里面会看到 STM Device in DFU Mode,然后右击,选择更新驱动程序,接下来把路径定位到DevoDfuSe_v2.0_Setup安装路径中的DRIVE文件夹里面的X86子文件夹,更新驱动。

然后重新打开DevoDfuSe_v2.0_Setup安装完后,桌面上出现的“Dfuse USB Upgrade”图标,启动该软件,这个时候,左上角就有了信息,遥控器被识别。

下一步就是指定DFU文件内容,它存在于刚下载的Nightly 5.0的解压缩文件里。接下来就是UPDATE......

这一步完成后,关控,然后按住“ENT”开机,然后在电脑上出现一个新U盘标识,把其中内容除了hardware.ini 都删掉。然后把Nightly 5解压缩文件中,除了那个ZIP、DFU文件的所有文件复制进去。然后关控,拔掉USB线,开机,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没有用Dfuse USB Upgrade刷那么一下,直接把Nightly 5的文件拷贝到D7E虚拟出来的U盘中,是无济于事的。或者把V911S.mod的文件直接拷贝入U盘中的PROTOCOL(协议)文件夹中,也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本帖终结。

结论是:必须刷入NIGHTLY 5.0然后DEVIATION说明里面的各种协议才会有。

挺好的,给其他人也可以走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