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怎么查自己遥控器的pwm值

楼主(2023-04-03):
舵机
说明书上写:PWM1000-2000us 为90度 PWM 500-2500us为 180度,
遥控器
是mc6c,不知道pwm值是多少,支不支持180度

网友A:
一般的遥控器是1000-2000,我们这用最多的天地飞是1100-1900左右,但可以通过微调到1000,如果加混控貌似可以到145%,我目前使用的开源遥控器可以到732-2268,用自身的显示就可以看到。看不到的遥控器可以通过对比,或飞控调参软件界面看到。但能达到如题要求的,估计需要其它方案。

网友B:
不是特别的遥控器的话,一般都是90度

网友C:
楼主等几天,我正在做一个可以发出pwm波,又可以测量接收机的pwm脉冲宽度的电路,调试中,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D:
正常的航模遥控器不支持180度舵机。看通道的输出频率需要一个示波器

网友:
后面加个舵机信号放大器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