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61发动机的复活日记

楼主(2023-04-03):
这台发动机的机主在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发动机无力和熄火的情况,熄火以后下来检查发现桨毂和发动机箱体之间出现了干涉的情况,互相打架,而且观察认为这个发动机不止这些小问题,但是这台发动机因为是湾湾生产的,所以想要返厂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这台发动机就到我手里了
拆开以后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不仅仅箱体内全是金属碎屑,而且主轴的轴承全部受伤了

在拆除这台发动机的主轴的时候,因为主轴生锈的问题,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困扰,只是用wd40已经无法完成主轴的拆卸了,所以我使用高温风枪对其处理,加热到高温以后主轴就很轻松的拆卸下来了,但是GP发动机的前轴承和别的发动机的前轴承设计不一样,是从后边向前安装的,安装好以后通过一个卡簧将其顶住前面

桨毂的拆卸也很有讲究,需要使用专用的拆卸工具固定住桨毂本身,然后再使用加力扳手和薄壁套筒将中心主轴螺丝拆开,如果发动机没有生锈就能直接拿掉桨毂了,桨毂和主轴之间是依靠一个键槽和月牙键搭配固定的

将轴承拆开以后,就可以定对应的NSK轴承了,这个其实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到,但是客户要求要走进口,就只能购买进口的轴承进行匹配

轴承的安装也需要一定的技巧,首先就是要把发动机完全清洗干净,我用的是化油器清洗剂先把大块的杂质吹出,然后再放入超声波清洗器内把铁粉和污泥清理清理,清洗以后再将发动机装配,轴承的装配比较考验技巧,因为装上去毕竟不像拆下来时候的只需要大力出奇迹,必须保证装上去以后发动机是正常的
主轴安装好以后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了,整个发动机的安装过程中唯一需要螺丝胶的部分就是主轴的中心孔螺丝,也就是将桨毂安装再主轴上的那颗螺丝,整个螺旋桨的压力都在这颗螺丝上面,所以一定要拧紧,这里需要用专用工具达到30-40N*M,因为主轴是热处理过的高强度主轴,所以这个扭矩并不会破坏主轴,导致滑丝。
这里有个细节,发动机的气缸有泛红的情况,这表明发动机有高温过的迹象,或者使用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可能和发动机出现轴承散了的情况有联系
后续安装上磨合台架进行测试,发动机满足了可以手拨启动,调整后使用JXF 24x9螺旋桨和falcon24x9螺旋桨都能正常加减速

然后用尼龙锤子把主轴干进去

然后用尼龙锤子把主轴干进去

网友A:
缸里这么多金属屑  竟然没拉缸?神奇了

网友:
手艺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里这么多金属屑  竟然没拉缸?神奇了

是比较走运的

网友(2023-05-03):
这技术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