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碰到新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3-04-04):
玩多旋翼已有很长时间,一直再搞X8,超喜欢对称双桨。
玩到单轴对称双桨了,无法绕开的斜盘,无法回避的上下浆差动。使这种机子有很复杂的机械结构。
设想了一种动力模式,还没有最后试飞,似乎到了我不太熟悉的领域了。

其实设想比较简单,盘式无刷电机本身就是一个盘,让它带着浆动围绕中心起来就能控制运动方向,两只电机直驱两套浆,通过控制电机差速就能转向
整个系统只有两只电机,两个舵机,两只关节轴承和两只大直径轴承。似乎比较简单。
做了两稿了,受疫情影响,加工周期很慢。这是第二稿

上下电机围绕中心有两个旋转轴,高速旋转的浆和可同步倾斜的浆面。

还不知道这玩意在飞行时的表现,只是没找到能与之配套的飞控。

我是在这个论坛上吸收无数营养成长的,很想在大家的帮助下完成这个机型,请高手帮看看,这玩意能行吗?该配什么飞控?

跪求帮助!

楼主:
我也觉得行,只是该配什么飞控?

网友A:
支奴干 用的什么飞控,不是有人玩支奴干,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奴干 用的什么飞控,不是有人玩支奴干,应该差不多的

支奴干两个将是恒速,差动靠的是舵角差,其实很像单轴双桨系统,我这个差速靠双马达的转速差

网友:
高手,祝早日研制成功

网友:
APM PIX 行不行

网友:
这种电机搜什么关键词?

网友:
原来还能这样玩

网友B:
帖子中提到的“盘式电机”叫法不准确,应该是“盘形”电机,就是电机扁平一些,基本结构仍然是仍然是定子套着转子,或者转子套着定子在外面旋转。盘式电机定子和转子都是平面,互相靠近而不是套着。典型的是电脑软盘电机。盘形电机,起相互作用的磁场方向与主轴平行;“盘形”电机和常见普通电机中,起相互作用的磁场方向和转动轴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中提到的“盘式电机”叫法不准确,应该是“盘形”电机,就是电机扁平一些,基本结构仍然是仍然是定子套 ...

谢谢指教

网友(2025-04-08):
用支持输出自定义的控基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