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mikado vbc遥控器好盈电调升级回传调参功能问题

楼主(2023-04-04):
请教一下关于好盈电调刷了新版程序后vbc里面调参没有之前设定卡里面的p i感度设置选项,是不是不用设置这个两个感度了呢 还有要定速的话是不是还是按照老的定速方式走一遍呢 看了下官网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有没有模友能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A:
升级后控里可以调p,i感度,改变任何设置电调会重启,可以按需要进行设置;直升机定速还是切换到普通模式后保存,再切到精灵存存储模式保存后0螺距,5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控里可以调p,i感度,改变任何设置电调会重启,可以按需要进行设置;直升机定速还是切换到普通模式后 ...

你说的可能是vbct    vbc没有

网友:
vbc不能调pi?

网友B:
vbc只可以调正反转和bec电压

楼主:
确实不能调 程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c只可以调正反转和bec电压

确实是这样 问了好盈售后 是没有 说是要跟mikad那边反应一下 看好久能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