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微动开关吗?

楼主(2023-04-05):
想做一个小小的举升平台,n20驱动,上下都用微动开关进行限位,是否有类似模块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有啥好方案

网友A:
微动开关有常闭触点吗?
如果有就好办了

网友B:
微动开关一般都有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触点,把驱动电机的线接到常闭触点上,到位之后电机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