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改汽油发动机

楼主(2023-04-05):
只想请问下广大网友,悬停有150度温度,会不会温度太高

网友A:
风冷的温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冷的温度差不多

用的车用的发动机150度

网友B:
温度有点高了。容易粘缸。看起来像是小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有点高了。容易粘缸。看起来像是小松的吧

对  小松29。那请问下温度多少是最合适的?

网友C:
汽油機溫度是會比甲醇高不少,一般都一百二三甚至一百4度左右。按正常油比配兌好,如果溫度還是偏高,可以稍增加一點機油比例來相對降低點溫度。謹供參考。

网友:
温度偏高了
问题出在改的有问题,风扇和导风罩是内燃机动力直升机的标配。不妨参考一下原生内燃机动力直升机的结构

网友:
温度太高影响发动机寿命的
我一般超过140度就降落了
不过我看你这个车机发动机,怎么也会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动力怎么样?

网友D:
700级别如果有甲醇级别的差不多动力输出和发动机稳定性差不多的汽油机代替,那确实省不少油钱,我那台T10发动机飞汽油就爽飞了一个起落就换下来了,等我清洗下还想保留一台汽油版本的NX4,这两天在拆老旧的雷虎56H发动机,熟悉一下发动机拆卸的先后顺序,拆的时候顺序应该是拆发动机三个缸盖,缸套,曲轴
连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00级别如果有甲醇级别的差不多动力输出和发动机稳定性差不多的汽油机代替,那确实省不少油钱,我那台T10发 ...

T10发动机的机油混合比简直就是变态,完全没有汽油机应该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T10发动机的机油混合比简直就是变态,完全没有汽油机应该有的样子

关键是这么变态的混合比还是解决不了过热的问题,所以搞死了NX4这个机型,这个机型本来是很好的,用OS55发动机,飞430~520桨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機溫度是會比甲醇高不少,一般都一百二三甚至一百4度左右。按正常油比配兌好,如果溫度還是偏高,可以 ...

高速油针多调了一点    现在130多    有时候还是能到140度

楼主:
动力一般     改了齿比    改到5.23左右    目前呢大桨转速1600      悬停   急拉升   都还行

网友F:
按3D特技飞行来说,汽油发动机根本代替不了甲醇合成油发动机,主要原因重量功率比小、压缩比小等一些致命的要素,所以玩特技肯定要甲醇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3D特技飞行来说,汽油发动机根本代替不了甲醇合成油发动机,主要原因重量功率比小、压缩比小等一些致命的 ...

楼主貌似只玩航线
泰世NX4也真是胆子大,竟然出了9CC的汽油3D直升机,要是一开始就定位为55级发动机,说不定还能活到现在,死在了T10汽油发动机上

看了NX4厂手用OS55发动机的3D飞行视频真是太精彩了

其实9CC汽油机定位为入门飞行也是很好的,就是简单倒飞、翻几下这种定位,比全球鹰还是好很多,滞空时间跟全球鹰480N一样长达20分钟,问题是这么小的汽油机发热太大了,散热是个大问题,根本爽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3D特技飞行来说,汽油发动机根本代替不了甲醇合成油发动机,主要原因重量功率比小、压缩比小等一些致命的 ...

温柔3D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暴力3D需要改更大马力的汽油机   也要优化散热   再轻量化发动机

楼主:
之前用23cc发动机试飞的视频

网友(2023-07-04):
引用 楼主:
对  小松29。那请问下温度多少是最合适的?

新机温度一般不要超140度,  主要是活塞环容易卡。还跟你使用的润滑比相关。不要过度追求高功率把发动机调得比较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