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能控制伟力V955吗?

楼主(2023-04-05):
手上有D7E,刷了Nightly 5固件,里面的HISKY协议好像和V955对不了频啊。

网友:
好像得改高频头

楼主:
这个D7E已经加装了24L01
用M大的deviation 4.0固件就可以,用了Nightly 5.0.0就不行了。

网友:
我的都可以啊,933,944,955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对频需要小小技巧,先开遥控,等2分钟再开飞机,2秒后按下遥控对频。
如果开了飞机5秒左右再按对频就对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需要小小技巧,先开遥控,等2分钟再开飞机,2秒后按下遥控对频。
如果开了飞机5秒左右再按对频就对不上 ...

欧耶,果然是有效啊,对频对上了,哈哈哈......好开心啊。

谢谢啊,大佬。真是太开心了

网友:
这种小飞机我还有一堆,,,,不知道以前收什么多小鸡鸡干嘛,,,,

网友:
伟力V944,10元一台的日子不会再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耶,果然是有效啊,对频对上了,哈哈哈......好开心啊。

谢谢啊,大佬。真是太开心了

对上频一次之后,以后开了控,再开飞机,就可以直接飞了,不用每次对对频,关键是先开控,再开飞机,顺序不能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上频一次之后,以后开了控,再开飞机,就可以直接飞了,不用每次对对频,关键是先开控,再开飞机,顺序 ...

好的。好的。还是大佬有办法啊。

网友(2023-09-16):
肯定可以的

网友:
我用四合一开源控对频成功了v944~和956都是hisky协议~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频需要小小技巧,先开遥控,等2分钟再开飞机,2秒后按下遥控对频。
如果开了飞机5秒左右再按对频就对不上 ...

   经验啊 经验哈

网友:
这个就跟MB的蓝牙使用一样,如果没有这种经验,根本就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