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有副翼直升机调试与细节

楼主(2023-04-05):
我副翼直升机   悬停会往后退    可能有重心靠后的原因       但是航线的时候机身会左倾斜     悬停机身不会往左倾斜   只会往后倾斜      这是我没调好旋翼头还是重心没在主轴上的原因?

网友A:
十字盘调平了吗,舵机都处在中立点时,大桨螺距为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调平了吗,舵机都处在中立点时,大桨螺距为0吗

我把机身垫平了  让主轴前后左右都是垂直地面的     然后把副翼两边水平地面  然后把两只桨调成了0度   最大螺距也是一样的   最小螺距也是一样的(都是十字盘的球头三个点测的   三个点都是设置一样的)

网友B:
别忘了可以用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可以用微调。

但是正常悬停机身不会往左倾斜    调了过后   航线不会往左倾斜了  但是悬停会往右倾斜吧

网友C(2023-09-01):
一、检查十字盘是否调平了
二、仔细检查十字盘以上部分是否按说明书组装了。
我有一次把剪型臂座装反了,机身后倾(雷虎50)

楼主(2023-10-18):
引用 网友C:
一、检查十字盘是否调平了
二、仔细检查十字盘以上部分是否按说明书组装了。
我有一次把剪型臂座装反了,机 ...

悬停没有倾斜问题  就只有飞机在航线会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