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飘飘机与纸飞机

楼主(2023-04-05):
      作为一个入模13年的老菜鸟,目前也只能勉强不炸鸡。今天小区里有个邻居想入模,请教下各位模友几个问题,1,飘飘机和纸飞机哪个更适合新手?   2,听说飞机越小越不好飞是真的吗,是不是1米的纸飞机比50厘米的纸飞机好飞一些?

网友:
装个飞控菜鸟也能飞

网友:
魔术板f22,耐炸好飞便宜,适合体验,正经飞还是四通道正常布局的比较好

网友A:
纸飞机比飘飘机适合菜鸟。小飞机不好飞那是没遇到好飞的小飞机。1米的纸飞机用1806电机,对于菜鸟十分不友好。威力太大,如果被螺旋桨打,直接就劝退了。
飘飘机在人们印象中,是好飞的代名词。其实我早些年试过,并不好飞。也并不飘。要飘,就要看翼载荷,翼载荷大的飘飘机还不如普通机好飞。因为飘飘机没有副翼,所以靠平尾转弯实在是不好飞。三角翼的混控,对于菜鸟来说比较友好。菜鸟要考虑速度慢的机种,因此翼载荷不能高。但是翼载荷低又不抗风,因此要在这2个因素之间找平衡。菜鸟切忌贪大求洋,飞多高,飞多远,飞多快的追求一定要摒弃。翼展以40-50公分为极限。太大不好携带,需求动力太强,容易误伤。小翼展,低翼载荷又对制作手艺提出挑战。

建议:空心杯,30克左右的小纸飞机。
玩飞机,安全要摆在第一位考虑。尤其对于菜鸟海量的误操作来说,更有必要。而且要有容错性。对于飞场的选择更要谨慎小心。菜鸟就是犯错误的代名词,一定要考虑容错。

网友:
习武先习德,其实玩航模也要讲求一个“德”字。见到固执的追求“飞多高,飞多远,飞多快”的菜鸟,还是退避三舍吧。在航模领域,对于菜鸟而言,这就是“无德”。是对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生命的漠视。

网友B:
这个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我都玩过,也曾经纠结过这些问题,这两种机型都是入门的好机型,相对来说纸飞机容易飞些,但不抗风,飘飘机抗风些,关于翼展500以上的纸飞机就可以了,飘飘机800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我都玩过,也曾经纠结过这些问题,这两种机型都是入门的好机型,相对来说纸飞机容 ...

入门不宜大飞机,炸了坏的厉害,小飞机不容易炸坏。

网友:
纸飞机 1米以内用kt板或魔术板都行,魔术板偏软尺寸做的小一点,风不要太大,很好飞,炸了,简单维修用胶带就能解决。

网友:
既然是新手   就必须有多架飞机用来摔,所以出一次门,至少2架飞机,所以   一架纸飞机,一架飘飘机,完美搭配。纸飞机轻易摔不坏,飘飘机,体验控制感

网友:
1米魔术板纸飞机,2204 2300KV电机,5寸桨可以飞得很慢

网友C:
手工弱的就纸飞机,机身制作最简单了,也耐摔。

手工好的建议飘飘机,更符合通用的调整和控制逻辑。
飘飘机的机翼可以有两种形式——无副翼的用翼尖上反,带副翼的可以平直或者中间上反。另外,假如入门过程中机翼没炸坏,换个前拉形式的机身就可以初步进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比飘飘机适合菜鸟。小飞机不好飞那是没遇到好飞的小飞机。1米的纸飞机用1806电机,对于菜鸟十分不友 ...

谢谢老铁的回复,作为一个入模13年的老菜鸟自己感觉很惭愧。我自己是飘飘机入模的,1.个人感觉飘飘机相对好飞,但不知道和纸飞机哪个更好飞。   2,信心很重要,我当初就是经常做飞机一周,炸鸡只要5秒,多折腾几次差点信心和激情都炸没了,这方面貌似纸飞机修复和装机更简单一点,你的意见呢?  3,我个人初步是倾向于纸飞机,但是听人说纸飞机最少1米以上翼展,太小了不好飞,我这里在苏州,常年刮风2-4级很正常,不知道纸飞机是否合适,翼展60CM的不知道抗风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我都玩过,也曾经纠结过这些问题,这两种机型都是入门的好机型,相对来说纸飞机容 ...

谢谢老铁的回复,作为一个入模13年的老菜鸟自己感觉很惭愧。我自己是飘飘机入模的,1.个人感觉飘飘机相对好飞,但不知道和纸飞机哪个更好飞。   2,信心很重要,我当初就是经常做飞机一周,炸鸡只要5秒,多折腾几次差点信心和激情都炸没了,这方面貌似纸飞机修复和装机更简单一点,你的意见呢?  3,我个人初步是倾向于纸飞机,但是听人说纸飞机最少1米以上翼展,太小了不好飞,我这里在苏州,常年刮风2-4级很正常,不知道纸飞机是否合适,翼展60CM的不知道抗风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弱的就纸飞机,机身制作最简单了,也耐摔。

手工好的建议飘飘机,更符合通用的调整和控制逻辑。

谢谢猫哥的回复,记的当年我和小布丁差不多同时入模的,当初我就对猫哥印象比较深刻,十几年过去了小布丁已经没消息,猫哥还活跃在论坛,我还是老菜鸟。岁月是把杀猪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铁的回复,作为一个入模13年的老菜鸟自己感觉很惭愧。我自己是飘飘机入模的,1.个人感觉飘飘机相对 ...

我个人倾向于“轻、慢、小”。1米的我也飞过,30CM的我也飞过。但是最后,我觉得作为初学者,不适合1米。因为那个飞起来,心里压力比较大。空心杯615,40CM 翼展,20克重,3级风里飞过,也不见得有多难飞,反倒是有滑翔机的乐趣在里面。这个对于初学者是合适的。

抗风性能和飞机翼展大小无关。1米翼展纸飞机,抗风能力不如30CM的野马手抛机改装的,这个在3级风天气里,基本可以无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铁的回复,作为一个入模13年的老菜鸟自己感觉很惭愧。我自己是飘飘机入模的,1.个人感觉飘飘机相对 ...

如果抗风的话,飘飘机更好,纸飞机无风状态比飘飘机好飞,但有二级以上风没有飘飘机好飞,建议可以买亚博特的小翼展飘飘机,好像是500翼展的,便宜,好飞,不容易炸坏,而且是带遥控四通道。有条件,也可以同时再搞一架旋风的550纸飞机玩玩。这两种飞机都不容易摔坏,不容易打击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猫哥的回复,记的当年我和小布丁差不多同时入模的,当初我就对猫哥印象比较深刻,十几年过去了小布丁 ...

小布丁应该有马甲号,不过不知道现在上不上。

我也是老菜鸟,对飞行技术没追求,飞机好好飞起来就行了。

网友:
600翼展的纸飞机入门就挺好了,600*900KT板一张,1-2小时轻松做好,配2008电机6吋桨, 1300-1800电池 好飞好带

楼主:
谢谢各位老铁的帮助,我就先让邻居搞个纸飞机找下感觉,少炸鸡产生信心。后面再进阶飞飘飘机理解原理。

网友D:
我大部分时候玩的是无动力的48cm手抛机,只遥控方向,耐炸又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大部分时候玩的是无动力的48cm手抛机,只遥控方向,耐炸又安全。

请问下啊。无动力手抛机在大风天能飞吗?像滑翔机那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啊。无动力手抛机在大风天能飞吗?像滑翔机那样

这不好说,手抛机其实也属于滑翔机,大风天飞可能不好控制,若是在山坡有上升气流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好说,手抛机其实也属于滑翔机,大风天飞可能不好控制,若是在山坡有上升气流就好玩了。

好的,谢谢啊。

网友:
我觉得飘飘机更好飞,纸飞机更容易修。

网友(2023-09-01):
纸飞机更适合新手

网友E:
我也是刚入手航模的,玩过飘飘机,买过1米,80厘米   65厘米的纸飞机  ,我感觉80厘米的纸飞机更好,最好选一个风小的时候试试,模拟器要练练,了解转完,转多少就要回正,然后大概会操作往哪飞,争取炸鸡也要炸在自己的脚边,因为电子设备还能捡回来再用~~~~!!!!

网友(2023-10-27):
学习啦,谢谢各位大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刚入手航模的,玩过飘飘机,买过1米,80厘米   65厘米的纸飞机  ,我感觉80厘米的纸飞机更好,最好选 ...

有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啊。无动力手抛机在大风天能飞吗?像滑翔机那样

学习了

网友:
就2204做一个飘飘机好了,用副翼转向很好用的,2s动力,很好飞,800翼展

网友F(2023-12-17):
引用 网友C:
手工弱的就纸飞机,机身制作最简单了,也耐摔。

手工好的建议飘飘机,更符合通用的调整和控制逻辑。

好久不见。现在头像和名字都不显示了。不看下面的回复不知是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猫哥的回复,记的当年我和小布丁差不多同时入模的,当初我就对猫哥印象比较深刻,十几年过去了小布丁 ...

小布丁,久远的回忆。他应该是04年大学毕业。不知道会不会偶尔上来看一下,就像我现在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久不见。现在头像和名字都不显示了。不看下面的回复不知是你

论坛不显示头像和用户名也是莫名的难受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C:
手工弱的就纸飞机,机身制作最简单了,也耐摔。

手工好的建议飘飘机,更符合通用的调整和控制逻辑。

上反角很关键

网友:
最近又拿起来丢了十几年的航模,一口气做了好几架腰推的PP板飞机,新买了天地飞ET8A带模拟器,不管飘飘机还是纸飞机都先飞模拟器吧,开始各种机型起飞没问题,降落必炸,练了几天稍好点,这几天继续再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久不见。现在头像和名字都不显示了。不看下面的回复不知是你

是的,看不到头像和名字,提不起劲。

网友(2024-12-06):
推荐纸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