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户外电源

楼主(2023-04-05):
某宝上好多户外电源

想问一下用过的朋友,容量,功率,安全等方面,靠谱吗?

我用过8 S75 A H的磷酸铁电包,相当于1.8度电左右

这种标识12度的户外电源,标注的体积比我的电包大了点,但绝不是我的电包体积的6倍(12/1.8)

简单的推理,觉得不可能有12度电的容量。
故,
这种标注12度电的户外电源,容量不太可靠?
有懂行的朋友,多指教。谢谢!
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
应该是吹吧,逆变器还要降低效率,纯电包就这样的功率,带逆变器的怎么可能超?

网友:
你要不要问问多重,掂量一下自己是否愿意搬上搬下?真正的发烧友都是电车充电啦,兄弟,比亚迪移动电包了解一下

网友:
自己有个电车就方便了

网友A:
一个电包能有多重 我8s 60ah 25斤  25斤叫重? 难道出去飞飞机 一直拎着到飞场吗

网友:
没有几个不骗人的

网友:
你都已经发现问题的本质了,就不需要懂行的来解释了。

网友:
12度电?

跟长续航的宏光Mini差不多了,两三个人都搬不动吧?

网友:
12KWh一只手提不动
户外电源的话,如果是小飞机,就用大飞机的电池当电包
如果是大飞机,除了选择大电包,还可以考虑电瓶车电池加降压,或者干脆多买几块飞行电池,飞完拉倒

取决于你的飞机还有飞行次数,一直飞的话,人也受不了
小汽车点火状态通过电瓶可以发出100-120W功率,用于给户外电源补电,如果户外电源足够安全,平时扔在车上,上下班补电,周末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严重脱离实际,100AH  8S 电包 才3度电,要4个。。,12度电的话正常情况下电包应该重100多公斤,问下重量就行了。

楼主:
我就是觉得他们骗人才来求证的,跟我分析的差不多。12度电 预估要100公斤。

他们这么骗人,没有人管吗?没有部门管吗?

谢谢模友的回复,祝大家爽飞不炸机。

网友:
电动汽车还是户外电源的最佳选择,只是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
按照目前电池的储能水平,能够做到200Wh/kg基本就差不多了,一度电需要五公斤重量,自己算算基本就清楚了。

网友:
亿安电源试试,主要做外贸的

网友(2023-09-20):
啥都是神话!
要想好好飞行,只有新能源车伺候!

网友:
搞个小电车 装上飞机烧烤架 边飞边烧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包能有多重 我8s 60ah 25斤  25斤叫重? 难道出去飞飞机 一直拎着到飞场吗

3.2*8*60=1536w
700飞一次 44.4 *5.2*0.7=161w
1536*0.8*0.9/161约等于7个起落。
其中0.8是电包放出80%的电,0.9是充电器效率。

网友:
开电车么都带外放功能,220V随便用

网友(2023-12-01):
我的就是图中这款,好用

网友:
电动汽车 取电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