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z580修正方向问题

楼主(2023-04-06):
正常安装的tgz580v5,早上还正常,不过在地面有因为错舵炸了一副桨,还没飞起来。下午再上电,十字盘修正方向就反了,尾修正还是正常的,改为标签朝下的安装方式,修正才正常,请问这是啥问题,脱焊了吗,问题是我前段时间刚刚重新焊过,

那我现在是应该按照修正方向正确但安装方式选择错误先飞有问题吗

网友A:
580,你为啥不用正版的MB呢?

网友:
为什么不尝试在斜盘修正方向改或者遥控器里面把副翼或者升降设置正反向呢?

网友B:
优先修正正确,摇杆可以修改反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0,你为啥不用正版的MB呢?

好像580和五六百元的mb差个救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580和五六百元的mb差个救机功能

那个救机咋说呢,稳定性有待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先修正正确,摇杆可以修改反向。

那就按翻过来的安装模式可以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按翻过来的安装模式可以飞吗,

谨慎一点检查好再飞,安装模式调整也方便。调个灯就好了。这块步骤不能乱,只能按顺序弄好修正再看摇杆,除非有可能舵机插线错误导致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