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像35 O3版 测试GPS救援炸鸡修复

楼主(2023-04-07):
兴起的BF 4.4固件说对GPS救援有了很大的改善。也想试试,就在新组装的怪像35试了一下。
返航点头,到了指定地点不能下高度,第一次尝试我接管了。第二次尝试他尝试了两次就自己上锁了炸鸡。
本来以为损失不严重,看飞控正面还很完整,没有烧灼的痕迹,但是接USB已经不亮灯了

取下飞控看背面,惨不忍睹

3处明显的烧掉的痕迹,4个电机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祸不单行的是O3图传

外壳变形,主板变形,无法修复只能更换。大疆维修¥795

加上飞控和4个电机,损失惨重
斥巨资把东西买齐后开始装机

针对第一次装机做了一些优化,加上了bb响更换了天线座。
试飞
【怪像35炸机修复】

再炸鸡后反思为啥GPS救援会炸鸡,就在这个时候B站给我推送了一个视频,完美的解释了原因
【【干货】关于BF穿越机返航失败的一些问题解答】

视频中提到的网址:
http://betaflight.com/docs/wiki/archive/GPS-Rescue-v4-4

等飞机飞熟练了,继续尝试。希望不会再炸鸡了。

网友:
损失惨重啊

网友A:
inav固件挺好用,每次返航都很靠谱的,推荐一下

网友B:
返航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av固件挺好用,每次返航都很靠谱的,推荐一下

完全正确,我就因为当初好奇小试了一下BF的返航空中坠落炸坏了一个机臂,之后任你说的再天花乱坠我就坚决不在装有BF固件上的飞机上试验返航功能了,除非它变得很完美了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航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哇

还没有,没敢试。等有需求的时候再说。

网友D:
图传装底板里面也会摔这么严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装底板里面也会摔这么严重么

上锁后,飞机就翻转了,电池先触地的,aio的螺丝顶上去的。
电池也费了,第二次装机,我就在底板上加了几个垫片,天空端里aio稍微远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正确,我就因为当初好奇小试了一下BF的返航空中坠落炸坏了一个机臂,之后任你说的再天花乱坠我就坚 ...

对,让人家先做小白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