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行中突发停桨,炸了两次了 ,地面飞大家帮忙看

楼主(2023-04-07):
飞行中四个桨忽然就停了,偶发性的,一开始以为是失控,地面试飞也出现了这个情况,化骨龙722飞控和化骨龙48A电调,哪里的问题

楼主:
停了之后,遥控打回锁定 再打解锁还是能飞,就飞着自己停桨,

网友:
换个飞控试试,换个电机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A:
我会先换电池,测试。

网友:
接收机收到错误信号,以为上锁了,所以飞控停止运行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化骨虫bec虚标,飞控重启

网友B:
感觉飞控层面不大可能,怀疑是电调过热保护,换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先换电池,测试。

电池上有电压显示,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飞控层面不大可能,怀疑是电调过热保护,换电调试试。

马上去摸电调看温度,并不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上去摸电调看温度,并不热,,

只能用替换法试了,反正我感觉电调大概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上有电压显示,电池没问题

新电池可以信显示,旧电池因老化,一推油就掛。
这是最简单一步。

网友:
最后又响一下?之后呢,像重启

网友:
另外如果大油门易发生这种现象那也是电调给飞控供电不稳所致,如无电容要么补加470-1000UF电容试,否则换电调板再试。